无名创新,红正黑负分不清,后果消费者自己承担???

楼主(2020-05-16):
无名创新的IST8310模块,它送的线接上,电源是反的???
讨个说法,无名创新说,颜色不代表意义,要消费者自己分辨???

现在我被拉黑了,无量商家

  这个是正常人的认知:

  这个是他们给的线接上的效果

网友A:
正常的应该是红线是vcc,黑线是GND啊

楼主:
说我没经验,你们送的线直接接上去,明显的红黑电源线,
这么强的误导性,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应该是红线是vcc,黑线是GND啊

人家说要你自己分辨,颜色不代表意义,牛逼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说要你自己分辨,颜色不代表意义,牛逼不

头一回见到这样的,我以前所买过的所有模块全是红正黑地。可能是商家让你多买几个吧

网友:
红正黑负 对于做电子的来说就像拉屎以后要擦屁股,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当然了他拉了不擦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上学的时候都讲了 是约定的  不是强制的,碰见这种缺筋的厂家以后还是绕着吧  就这水平东西也好不到那里去 基本标准都木有

网友:
电路板丝印一般不会搞错,比较严谨。嗯,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B:
6楼说的很对,这种商家最好绕开。
不过你还可以走淘宝售后维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很对,这种商家最好绕开。
不过你还可以走淘宝售后维权试试。

卖家死不承认,还把我拉黑了
居然有这样子的卖家

网友:
无名飞控买过两套,本来想学学飞控二次开发的,后面也是放着吃灰了。

网友:
看板子丝印是有的,不过配的线材没有统一起来,不特意对照必然出错,这个卖家脱不了干系,不过安装前稍微看下丝印对照一下就可以避免了,要养成细心的习惯。
无名的飞控以前看过,说实话写得有点乱,关键是人有点浮夸。

网友:
其实  线色错误 这个 并不是 很少见。  玩久了就懂得自己去拆线分色了。  。 不感觉奇怪。 。  。。

网友:
說真的 在大陸 你4搞到電子零件4 自己 要有基本 基礎喔
沒錯 商家  提供給你的 線材 只是 不適合 你的 模塊 正負極性的 順序
這是因為 模塊和 線材 不同家
以飛控來說 很多 送的 分接線 也不一定 正極 = 紅色   都要自己看 圖案 然後 焊接 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