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架功勋战机,不好飞,鉴定完毕。。

楼主(2020-05-16):
kfm翼型,感觉升力不咋好。。回家挂墙吧。。唉。。

网友A:
KF主要是以简单的工艺实现比平板好的强度和性能,和精工细作的翼型肯定没法比。
不过做KF翼型的时候建议单块板弯折,而不是两块堆叠。圆滑的前缘对性能还是相当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F主要是以简单的工艺实现比平板好的强度和性能,和精工细作的翼型肯定没法比。
不过做KF翼型的时候建议单 ...

嗯嗯,其实把前缘削削,糊点胶带线型也会好点。先贴了点彩色胶带,就懒得再削了。。回头还是不能范懒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翼展小,桨略大,起飞有点不太顺畅。。

网友B:
哈哈,这是我好几年前入模时,第一架真正飞起来的飞机,真是满满的回忆

我做的不是直接叠在一起,而是翻折,加了一点肋,算是有翼型的。
当时连模拟器都没玩过,直接上,居然能操控。就是有点贼,也不会调遥控器,滑跑起飞绕球场飞了两圈后炸鸡。
调小舵量,尺寸做大点,加一点上反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C:
说实话:FT这几款入门鸡,好飞得不行了,还嫌不成那是你技术还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FT这几款入门鸡,好飞得不行了,还嫌不成那是你技术还得练

我说不好飞主要觉得滑翔性不太好,高度掉的很快。我猜可能这是飞翼的通病。
好飞的不行可以,但决不能算最好飞。。至少我觉得还不及饱受争议的84cm手抛机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是我好几年前入模时,第一架真正飞起来的飞机,真是满满的回忆

我的受kt板尺寸限制略微比原作窄一点,而且感觉桨用大了。你这个用的几寸桨?

网友:
1500MM飞翼 - 电动遥控固定翼-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4248

网友:
前拉的三角翼我是觉得超好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受kt板尺寸限制略微比原作窄一点,而且感觉桨用大了。你这个用的几寸桨?

你这个桨是大了点,这种马刀桨很重,你飞机尺寸又小。换小电机加4-5寸桨,前拉飞翼确实是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桨是大了点,这种马刀桨很重,你飞机尺寸又小。换小电机加4-5寸桨,前拉飞翼确实是很好飞的{:1_34: ...

嗯,回头我换个3s+3叶5045试试。这玩意图纸是用的8047桨,我就用了个80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桨是大了点,这种马刀桨很重,你飞机尺寸又小。换小电机加4-5寸桨,前拉飞翼确实是很好飞的{:1_34: ...

果真换个小桨还是要好飞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