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奇怪故障。

楼主(2020-05-16):
家里练习突然失控遥控器任何按键摇杆不起作用直至电耗尽在此期间飞机一直以最大油门疯狂乱窜...可怕!掉下后从新加电测试就没事了,一切动作正常!
今天试机偶然发现。带上头罩失控的几率很大...摘下头罩就没有发生过...
烦请各位老师给个建议...换飞机主板吗?
还是该怎样维修主板!

网友A:
机头罩上有碳纤维,金属等导电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罩上有碳纤维,金属等导电材料吗?

,没有啊...就一个简单不能在简单的塑料壳...
是不是主板上有什么原件发热,头罩扣上挡住了主旋翼的风...影响它散热!

网友B:
拆桨,地面模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桨,地面模拟一下。

好办法...马上去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桨,地面模拟一下。

刚才拆浆地面实验...连续四块电池...都没有发生失控现象...偶然发现有一个舵机拉杆和机壳有一些摩擦 其他的没有发现。所有插头从新插拔了一次...
充电...一会儿继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拆浆地面实验...连续四块电池...都没有发生失控现象...偶然发现有一个舵机拉杆和机壳有一些摩擦 其他 ...

视频发不了啊!
正常六十的油门...开始正常。过一会儿机器就突然加速,没有动遥控器。尾电机也是突然高速

楼主:
刚才拆浆再试...油门加到60。同时用电吹风远距离加热主板位置。就出现了这个故障!
必须断电才能停止。

楼主:
独自转圈圈...此时遥控器不起作用!断电 从新上电就好!

网友C:
换了吧,修好了也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吧,修好了也不敢飞

是啊...主板在路上!不敢飞,不知什么时候它又癫痫发作啊!
这主板故障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想修好,留下备用!
不带头罩一次都没有出现故障 只要主板过热就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