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M600 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0-05-16):
请问M600 用一块
电池
能够工作吗?前提,是不是得把另5块的电池线路并在一起。让他检测这样就能飞了。不要回答装一块电池能飞多久,只要1块电池能飞就行,请问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A:
对你的问题很感兴趣,等大神吧,说说个人看法(本人水平有限不喜勿喷)你的想法过于简单,你把大疆的pmu和飞控、地面站的自检系统当成了**,另外,不考虑飞行时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就算可以,那你需要一块超级电池,退一万步说,如果可以,应该有很多培训机构改装以节约成本,因为m600pro太稳了,最后附上大疆官方对于此类问题的回复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08959577057986180.html

网友B:
M600的电机是大疆E2000电机工作需要12S锂电池,而单块电池是6S 所以至少需要2块电池才可以工作,不喜勿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