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挖掘机静改动升级版

楼主(2020-05-16):
    疫情期间改了个玩具挖掘机,带舵机驱动底盘、无限旋转、丝杆、可控灯光音效、电压回传等功能,有旧贴。但老是感觉大小臂动力外露不仿真,最近再升级,用自制齿轮箱,将减速电机藏入臂中,感觉好很多。 现在关节不用限位了,到位后丝杆不会卡死可反转,大家将就看了哈

网友A:
模型不错。。。比例太小了静改动比较麻烦。。。

网友B:
这个控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自己做的吗

定制的3遥杆萝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不错。。。比例太小了静改动比较麻烦。。。

的确如此

网友B:
怎么定做?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定做?有链接吗?

找异空航模。

网友C:
我正在做1/87的挖机!掌心的挖机!

网友D:
用心了,不会卡死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做1/87的挖机!掌心的挖机!

到时分享一下么?我也在筹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心了,不会卡死怎么实现的?

丝杆螺距要大,套子力矩要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丝杆螺距要大,套子力矩要大

靠硬抗啊?我以为有力矩限制器了。
用检测舵机电流的方法应该也是可行,但那样的话还不如整个控制板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硬抗啊?我以为有力矩限制器了。
用检测舵机电流的方法应该也是可行,但那样的话还不如整个控制板重新 ...

是的,短时堵转没啥事,堵转电流0.3A左右,减速电机齿轮也抗得住,做的时侯也考虑到损坏问题,电机更换也容易。

网友:
做的人还挺多的。有微信群没有?拉我一下,或者大家一起建个群交流一下,我V信26243230

网友:
做挖挖机的都厉害做这么小的就更厉害了

网友:
回转怎么做

网友:
大大的挖掘机哈哈哈

网友(2020-11-25):
丝杠噪音大吗?

网友E(2021-01-31):
我也想做一个小小挖,请问楼主丝杆参数是多少呢?我再tb上找了半天找到了又细,螺距又大的,只发现有不锈钢的T3.5*2.4丝杆,不知道能行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做一个小小挖,请问楼主丝杆参数是多少呢?我再tb上找了半天找到了又细,螺距又大的,只发现有不锈钢 ...

丝杆直径3毫米,你搜:微型步进滑台 10步进电机 10mm 2相4线带丝杆 滑块螺杆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直径3毫米,你搜:微型步进滑台 10步进电机 10mm 2相4线带丝杆 滑块螺杆螺母

找到了,谢谢zyylike兄,我算了下,这个螺距1.2mm左右,我找到的那个3.5直径,2.4螺距,螺距更大些,只是直径大了0.5,tb可以搜索 T3.5*2.4,铜螺母也搜的到,我打算年后两种都买些回来试验一下,到时候再交流一下

楼主(2021-07-11):
引用 网友F:
成品做出来了吗

我的87挖掘机,跟样样好奇兄弟的是一样的

网友F:
你那个减速电机是6mm减速电机吧,那个电机输出轴是2MM,台阶1.5mm塑料的,市面买的内孔2mm的齿轮套上,容易打滑,你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2021-08-19):
引用 楼主:
我的87挖掘机,跟样样好奇兄弟的是一样的

都是能工巧匠,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减速电机是6mm减速电机吧,那个电机输出轴是2MM,台阶1.5mm塑料的,市面买的内孔2mm的齿轮套上,容 ...

紧配加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