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悬停6分钟下来舵机发热很厉害

楼主(2020-05-16):
伟力k110悬停6分钟下来舵机发热很厉害,舵机后盖都变形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希望有前辈给分析下

网友:
我之前玩k110的时候舵机发热还好,就是电机电调电池热的不行,后来就不玩了,我也是新手,等楼下前辈分析分析。

网友:
你点子太低了,遇到个质量有问题的舵机,赶紧换了。

网友A:
是不是就一个舵机热。按理说悬停舵机工作不频繁,还有是不是球头扣太紧。可以用手晃一下。这种小鸡球头能自然垂下来才是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一个舵机热。按理说悬停舵机工作不频繁,还有是不是球头扣太紧。可以用手晃一下。这种小鸡球头能自 ...

球头不紧,可以晃动,有别的替换舵机吗

网友B:
九鹰125或平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鹰125或平政舵机。

是选1.9g的舵机吗

网友:
一个发烫是舵机问题,3个都烫应该是横轴轴承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九鹰125或平政舵机。

你好。请问1.9g的平政舵机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1.9g的平政舵机可以嘛

只要尺寸一致,数码舵机就行。平政若和伟力反向就自己换向!九鹰125的直接用,因为是他母体,呵呵

网友:
舵机里面电路可能短路,清洗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