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fly的机架做成异形的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0-05-16):
Freefly的几乎所有机型(alta6 和 alta8)都用的是异形的弯管做机臂,这样子是为了方便收纳还是降低机身的重心或是有别的好处?到底是大疆用的上倾角好还是弯管好?
还有就是为什么垂直起降无人机没有一款是带上倾角或是弯管的,有什么原因吗?

大疆s1000的上倾角机臂

大疆s1000的上倾角机臂

freefly的弯管机臂

freefly的弯管机臂

楼主:
请求大神来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上倾角是为了强化悬停的稳定,弯管个人理解更多是为了解决收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倾角是为了强化悬停的稳定,弯管个人理解更多是为了解决收纳问题

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机翼都做成上倾角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倾角是为了强化悬停的稳定,弯管个人理解更多是为了解决收纳问题

或者是弯管+上倾角

网友B:
贵就是好,好就是贵?现在飞控这么强大,什么构型都能稳稳的。
个人感觉,完全是为了差异化产品·····性能提升微乎其微,倒是造价不低,浪费地球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就是好,好就是贵?现在飞控这么强大,什么构型都能稳稳的。
个人感觉,完全是为了差异化产品····· ...

价格其实也还好,淘宝上弯管98一根。
个人认为freefly就是为了美观或者便于收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其实也还好,淘宝上弯管98一根。
个人认为freefly就是为了美观或者便于收纳

买还好,不贵。我咋记得以前刚出来的时候这种机架特别贵

网友:
收纳的成分居多,最小横折

网友C:
弯管的共振频率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弯管的共振频率变了。

什么意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还好,不贵。我咋记得以前刚出来的时候这种机架特别贵

最开始有可能是因为能够生产的厂家比较少,现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是弯管+上倾角

可以试试
s1000不仅机臂有倾角,电机本身也有倾角。在颤抖的飞行中这个角度要一直保持本身就有点难。弯管就是定做,你看怎么考虑吧

网友:
机臂上反角,增加悬停稳定性,电机侧倾角,增加航向稳定性,但是都会降低效率,都是利用拉力分量来增强稳定。
弯管是要把整机质心尽可能相对于桨平面降低,理论上是增加稳定性,但是质心在桨平面上稳定性也可以做的很好,比如大疆m300,同时机动性还不赖

网友:
倾角悬停还有稳定性都比不带的好

网友:
使用圆管的电机支臂不光要计算结构力学,还要考虑管道声学。

网友:
细起来可以很细,涉及到系统级优化,但是这个优化能起的到的作用很小,但是可以提升客户满意度,打造产品差异化。

网友D:
无倾角的多旋翼在前后左右运动是机身是倾斜的,有倾角的多旋翼再运动时机身可以不倾斜,但悬停时效率会有损失。看怎么飞了,要边飞边拍就弄个倾角稳一点,要定点拍就别弄倾角。这个弯管嘛还是很有用的,它把桨和电机抬起来整体重心就偏下了,重心偏下飞控导航就更好控制(北航多旋翼飞行器设计里这么说的)。而且看起来很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倾角的多旋翼在前后左右运动是机身是倾斜的,有倾角的多旋翼再运动时机身可以不倾斜,但悬停时效率会有损 ...

看起来帅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弯管的共振频率变了。

差别应该不大吧

网友:
做上反角是挺好的设计

网友:
四轴以上航拍的时候太容易拍到螺旋桨了这样应该能提高一点螺旋桨的位置,避免被拍到吧

网友:
增加悬停稳定性

网友(2021-10-10):
引用 楼主:
价格其实也还好,淘宝上弯管98一根。
个人认为freefly就是为了美观或者便于收纳

你好,能告知下链接或者店铺或者关键词吗,急需这种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