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E Phecda E680 装机细节及注意事项!逐步更新中~~~

楼主(2020-05-17):
最近新机不少,下面跟大家分享下RVE-天璇星的姐妹机--天玑星的装机过程.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听说天玑星吧?

先简单了解一下:
她是一款精度极高,符合P3C-2规则要求的竞技直升机。设计之初已经充分考虑到了3D 飞行的需要,很多零件都做了相应的加强和优化,让其在3D和 F3N领域也有很好的表现!已经有飞友发布了3D 飞行视频,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B站搜索。

下面转一下官方介绍:
机体大小(680级别)
太大的机体较为笨重,但是如果机体太小又会影响自身的安定性和抗风能力。经过综合考虑,天玑星选定为680级别。可允许安装的最大旋翼单只长度为682mm,已经接近700级的大小咯。如果装配670mm的主桨,那么旋翼直径为1489mm,适用于国青赛P3C-2项目。
如果是3D飞行,主旋翼使用640-670mm较为合适。

电池(6-12S通用)
一般700-800级的直升机都采用了12S 的锂电池动力系统,这样一来电池和充电器的成本都会比较高。如果能使用6S电池就可以降低飞行成本,如果想暴力3D飞行,那么12S 会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天玑星的电池仓就做了6-12S 通用型设计,既可以用6S动力系统也可以用12S动力系统。电池仓空间非常充裕,6000+的12S电池也能放得下!
电机的安装空间比较大。40/42/45系列的电机都可以安装,如果6S动力的F3C飞行,RVE的NEBULA-4030-950kv电机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6S系统的3D飞行,可以选择1000-1100KV左右的马达。12S 动力系统的话可以选择450KV-540KV的马达。
机身结构(舵机直推)
日系F3C传承下来的理念一般都会采用舵机双推拉结构,就像RVE E750天璇星也是双推结构。这种设计结构复杂、零件更多,但是可以增加控制精度,减小舵机磨损。单推的控制方式相比双推拉结构,舵机的控制虚位会略大一点,舵机齿轮的磨损也会更快。但是单推可以简化机体结构,重量更轻也更便于保养和维修。也因为少了很多结构零件,后期维修成本也会更低。对于3D飞行来说,直推也会有有更直接的操纵感。
传动方式(高斜率齿轮+皮带)
电机输出到主轴采用了跟天璇星同样的方式--斜率较大的斜齿传动,这样可以让齿轮咬合更顺畅,还可以降低传动噪音。齿轮比提供1:9.6 /8.7/8/7.39四种选择(原配11T电机齿,齿比为8.7比1)。尾传动方式采用了皮带直接传动尾桨系统的结构。优点就是更少的结构零件,更加安静。天玑星的皮带是专门定制的进口原料同步带,不仅韧性高,耐用性好,还可以降低传动阻力,熄火着陆动作可以完成的更轻松。
舵机选择(中型舵机)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市售的中型舵机性能指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市售中舵已经超越了一些FUTABA标准舵机的性能。天玑星的倾斜盘舵机需要用中型舵机,尾舵控制舵机可以自由选择中舵或者标舵。建议舵机扭力:3D飞行-8公斤以上,3C飞行-6公斤以上。
旋翼头(高解析度)
对于3C来说,更高的解析度可以让控制变得更加精准,所以旋翼头的设计上天玑星传承了天璇星的高解析度方式,采用了较宽的桨夹摇臂。旋翼头中联和桨夹的长度也根据主旋翼的尺寸做了必要的优化,手感细腻度有保证,还将会有更好的抗风能力。桨夹摇臂的球头有两个安装孔位可以选择,靠内的一组是适合3D飞行的,靠外的适合F3C设置。很多朋友都认为对于3D来说精度对于3D机没什么用,其实这也是个误区。无论是什么风格的飞行,都需要“指哪打哪”的跟手性,也就是杆到飞机到,杆停飞机停。更精准的机械结构可以把陀螺仪手感发挥的更好,手上操纵感也会更细腻!
--------------------------------------------------------------------------------
好了接下来就开始进入装机流程把!
天玑星英文PHECDA,是北斗七星的第三颗,天璇星是第二颗,看来RVE这一系列应该有七架才对啊!!!

星空背景+机体线条图,科技感和神秘感十足。

开箱!套盒的结构让整体抗压能力较好,不容易损坏头罩。

先打开最长的盒子,里面有内外侧板、尾管、尾撑等零件包

再来打开这个小盒子

原来主要的零件包都在这个盒子里!

展开看下,里面配件包都有编号,按照说明书顺序组装即可。

当然装机前还要准备好装机工具!怎么样?红的你心痒吗?

先从1-1开始吧,这个零件包是传动导向轮。

这个导向轮转速较高,轴承质量一定好。

先把轴承装入导向轮,如果有松动,可以用套机里附带的绿色轴承胶固定。

不锈钢柱插入固定座内,注意这里的配合是紧配,可用橡胶锤辅助装入。

注意铜垫圈上下各装一个。

下面是电调安装板的组装。

这个比较简单,打一点蓝色螺丝胶固定就好

1-3也是几个机身上侧板内用的支撑板。

下面取出上侧板组件,从碳板的质量来说真的很好,刚性十足,敲击声音都带有金属回音的感觉,应该是跟天璇星E750用的一样的碳板。

把刚刚组装好的导向轮组装入。这里要注意侧板分左右,尾舵机安装位置预留的是标准舵机的这片侧板是左侧板。

还要注意导向轮是安装在侧板内侧的,下图是左侧板。

安装头罩固定柱,也要注意安装方向不要错了。

看下整体状态

下面我们继续尾传动主齿轮的组装。1-4的零件包。

这里要注意,皮带轮挡边上有4个孔和4个螺牙,螺丝需要穿过一个挡边的孔位然后穿过银色齿轮,固定在另一个挡边的螺纹孔里。

还要注意螺丝需要分多次对角逐渐拧紧,切不可一颗一颗拧紧,这样有可能会造成挡边扭曲不平。

组装完毕。

主齿轮的组装包。
因为主齿轮的斜率较大,需要齿轮有足够强度来抵抗垂直方向的分力,所以这个主齿是棒料CNC加工而成,强度、同心度和抗扭性都要比注塑齿轮好得多。

这里要注意单向轴承座的正反。还要注意POM齿轮的5个孔要对准单向轴承座的螺纹孔。如果孔位不同心,螺丝拧入的时候可能会带着倾斜角度,从而破坏螺纹,造成滑牙。齿轮为POM材质有一点柔韧性,所以这个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拧,螺丝胶量稍多一点即可
对了,这里要说下,原机带的螺丝胶强度不错,很少一点就可以啦。

单向轴承出厂已经组合好,我们不需要再拆开来检查了。

下面是单项轴承内套。

注意内套有防锈油,可以先擦干净,然后从主齿轮下面向上穿入。

然后装上尾传动主齿轮。

好啦,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网友:
盖子来抢沙发,研究说明书中

网友:
这用料,这精度,看着就舒服。

网友:
知道这机,第一次看见时候4300还觉得有点贵了,结果一看另一台新700,4999,贴近sab700了

网友:
贵就是好

网友:
细节很棒

网友A:
这个飞机能上f3c的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能上f3c的外壳吗?

您好,以后会配套3C全包壳的

楼主:
重复,请删

网友:
求螺丝刀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晚上好,回来继续更新咯!下面是电机安装座的组装

真得很漂亮,精度一定非常高!

楼主:
您好,马云家搜索关键词:RVE 螺丝刀

网友B:
这个机子单向轴承那里上下貌似没有设计滚珠轴承,对单向的耐久是个考验

楼主:
感谢大家的鼓励!

继续更新咯,今天主要是旋翼头部分的组装
先拿出主轴组吧

10mm实心淬火加硬主轴,可以应付很暴力的飞行方式。

主轴定位环顶丝图蓝色螺丝胶

装到这里,个人建议可以调整轴承座的位置来保证主轴顺滑上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三颗轴承的同心度一致。

皮带! 这个皮带看了真的不同,打开来瞧瞧

直接打着品牌logo,是特殊定制的皮带。经了解皮带橡胶和齿型保护膜还有内部抗拉体都是进口材料的。
优点就是皮带的柔韧性好,皮带阻力小,机体动力损耗小。耐用性方面那肯定也是更强了。

这里要注意哦,先把皮带装入齿盘,然后再把主轴装入。

接下来安装倾斜盘

这个倾斜盘的设计的比较大,球头位置距离鱼眼中心距较长,这也是为了增加控制精度而做的改变。

球头不用太大力拧,但是要用蓝色螺丝胶

下面是相位摇臂的组件

为了更大的运动行程,摇臂上有个位置设计了一个凹槽,这样牛角摇臂就不容易卡到相位臂了。

注意两颗轴承中间有一个铜套,不要忘记装哦。

轴销是用E型卡固定的,可靠性高。

组装完毕

接下来就是旋翼头部分的组装了
这是桨夹零件包

这是中联零件包

桨夹里面是2颗深沟球轴承+一颗推力轴承的设计。

注意轴承配合紧的时候,可以用吹风机加热桨夹然后再装入轴承就会比较轻松。

接下来就把桨夹摇臂和球头也安装好,注意球头安装孔位有两个,F3C飞行用外侧孔位,3D飞行用内侧孔位。

中联也很漂亮

这里要注意垫圈顺序。
台阶垫片有突起的一边朝向桨夹安装。外面的2个是间隙调整垫片,有0.2和0.3两种厚度,请注意分辨。

减震橡胶圈要涂硅脂润滑油然后放入中联

注意横轴螺丝的螺丝胶可以适当多一点,横轴螺丝紧固的力度这里是个重点。
跟大家分享下小窍门。横轴的两颗螺丝受力一直是比较大的,相信很多朋友见过或者听说过横轴螺丝断掉而射桨的新闻吧?有一种可能性是螺丝本身品质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安装造成的金属疲劳。
很多朋友怕这个螺丝松掉,所以就会用特别大的力去紧固,这是个误区。螺丝用太大力拧紧以后,螺丝本身就一直处于较大的受力状态,所以金属很容易疲劳,容易出现断裂。
所以建议大家多一点螺丝胶,但是不要用太大力去拧紧。这样既不会造成松脱,也不容易断掉。

倾斜盘滑轨和球头扣零件包

滑轨不分反正的。

注意安装时候要把倾斜盘的球头先放入轨道。

拉杆根据说明书建议尺寸制作好。

好啦,今天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明天继续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单向轴承那里上下貌似没有设计滚珠轴承,对单向的耐久是个考验

单向轴承上下有提供支撑力的铜套设计,这两个铜套的作用跟轴承是一样的,就是维持单向轴承内套与单向轴承的轴心不产生偏差。

网友C:
要不刚买了隔 壁4999的那台,真想入一台试下,就看这种高精度的零件就知道装机是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刚买了隔 壁4999的那台,真想入一台试下,就看这种高精度的零件就知道装机是种享受。

不用纠结,再买一台!!!!
我赞助电池扎带!!!

楼主:
大家晚上好,继续更细咯!
尾管零件包,尾管,尾舵机拉杆,还有尾撑杆都是在这个包包里。

尾波箱零件包

先安装尾轴和皮带轮

注意尾轴上有M3和 M4两种开槽,尾皮带轮是固定在M3的开槽位置。

尾波箱轴承座请注意法兰轴承的朝向,较大的一边朝内侧。

皮带穿过尾管,尾管先不要固定,等到尾波箱安装完毕后,调整好皮带松紧再紧固。

这里要注意皮带扭转方向。当主旋翼顺时针旋转时,从这个方向看皮带轮应该是逆时针旋转。

尾滑套零件包

这里要注意,尾螃蟹爪和尾滑套的螺纹是反牙,这样飞行中不会松脱。

尾滑块组,组装完毕

尾拨叉零件包

这里的两颗轴承要用绿色轴承胶。

组装好

我们把尾滑块和拨叉组总装到尾波箱。尾拨叉螺丝与滑套的配合是稍有点紧密的,这是为了虚位控制而做的特殊处理。这样直升机在飞行中尾滑环不会旋转,对尾拨叉螺丝的磨损会小很多,增加耐用性,控制虚位也几乎为0.

下面是尾桨夹组

尾桨夹轴承涂少许轴承胶固定在为桨夹内,然后尾中联对正轴承孔装入,因为配合公差较小,所以安装有紧密感。

尾桨夹的固定螺丝建议多一点螺丝胶,但是不要太大力拧紧,避免出现螺丝疲劳。

将组装好的尾桨夹总装到尾轴上,请注意尾桨夹球头方向。

下面是接近尾声咯

天玑星的脚架是7075铝合金脚架,重量轻还有韧性,而且还增加了脚架减震系统,就是下面包装里面橘红色的减震柱。

脚架一体焊接,我们用502把堵头粘好

减震柱安装于脚架安装座,脚架固定于减震柱上,这样就拥有了独特的吸震结构。就算较重的降落也不容易伤到机体。

尾撑头是铝合金的,螺杆涂蓝色螺丝胶固定,碳纤维杆用AB胶固定,为了更好的粘接效果,尾拉杆的粘合位置可以用锉刀稍微打磨毛糙。

等尾拉杆头粘好胶干以后,连同下图尾拉杆固定环一起安装。

好啦,机架终于装完啦!!

桨托啊,扎带还有电池贴啊这些都在这个包里面

下面看看整体和细节吧:

头罩!怎么差点把这个忘记了!

来张整体图!怎么样?整体涂装风格是不是跟一般的3D机不同?头罩还是很有特点,从正面看全部是直线线条,从侧面看全部都是曲线!

好了,到这里机架的组装就都完成了。看到已经有不少兄弟们已经让天玑星起飞了,飞过的兄弟们一起来讨论下吧!期待您的回帖!!!

网友D:
好机,感觉继承了仙女和Forza 700的很多优点。
建议北极星老兄可以多出几款不同配色的头罩,目前的头罩很3C,飞3D的人可能会觉得在空中不太好分辨。

另外,题外话,是否一些零件可以和Forza 700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机,感觉继承了仙女和Forza 700的很多优点。
建议北极星老兄可以多出几款不同配色的头罩,目前的头罩很3 ...

极简是现在的主流风格呢可能会更耐看啊哈哈,更花哨的头罩可以有
目前来看所有配件都跟FORZA不通用呢

网友E:
这种级别居然是中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级别居然是中舵!

不能光看级别,天玑星很轻,中舵完全可以胜任,B站有飞友的3d视频可以看下。

哦对,本站也有,移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CC%EC%E7%E1%D0%C7

网友:
老板我那台快点装哦!好期待!

网友F:
690桨能飞吗,毕竟这是用的最多的尺寸,中舵也不便宜,直接标舵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90桨能飞吗,毕竟这是用的最多的尺寸,中舵也不便宜,直接标舵就好了

690是 700的桨吧。我配的RT670,这个飞3D。标舵还是比较贵吧,中舵我定的DEKO的,不到300一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690是 700的桨吧。我配的RT670,这个飞3D。标舵还是比较贵吧,中舵我定的DEKO的,不到300一颗呢
...

所以说中舵不便宜啊,300的标舵足够用了,同样的价钱价格相差不大买标舵不香吗

楼主:
不知道B站视频怎么贴过来哦,有兄弟指导一下吗?

网友H:
话说,电池仓最大能容下多大尺寸的电池呢?楼主给个电池仓的长宽高数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电池仓最大能容下多大尺寸的电池呢?楼主给个电池仓的长宽高数据呗。

量了下 75*76mm  长度300都可以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量了下 75*76mm  长度300都可以呢

看来能装得下6s6p 28000mah的电池,拿来改改当无人机飞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能装得下6s6p 28000mah的电池,拿来改改当无人机飞应该不错

哈哈,我天,您要让她飞一个小时吗?

网友I:
我也来说一下个人看法吧。刚刚有朋友发了e680的装机贴给我。因为最近我想弄台xl700来飞。 朋友跟我说没买的话可以看看rve。其实说真的。我还挺喜欢的。 最后我没有决定买是因为发现。这机居然有两个是700级的飞机所不通用的配置。第一个是中型舵机。 我不是说中型舵机不行。目前的中型舵机性能是可以操700的。 只是。目前几乎600以上飞机都是标准舵机。 E680算是700级飞机。居然不通用标舵。也就是必须另外再买舵机。不能移植手上现成的。 很不方便。 个人还是希望有标舵版。第二就是。大浆居然也和标准700级飞机不通用。 我们最常飞的690都用不了。 只能用670。我相信没几个飞700级的老模友手上有670浆。 包括我。说真的飞这么久飞机我还真没见过680内的浆。(刚查了下芬记有一款670浆)。 也就是说需要单独再配浆。凑合飞都不行了。 很不人性化。  我个人主要是对这2点不是很满意。 做工精细度我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见过e750。对比过我自己的e12和d3。差不多。 这个值得赞一下。以上纯属个人看法。并没抬杠诋毁之意。 老模友都知道我也只是一名玩家。所以话多了。 大家不要喷。 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来说一下个人看法吧。刚刚有朋友发了e680的装机贴给我。因为最近我想弄台xl700来飞。 朋友跟我说没买的 ...

多谢兄弟的建议!您也是阅机无数的老友啦!收藏的N9我还一直垂涎呢!哈哈哈~~~其实开始的设计没有到700级别主要是考虑6-12S 通用问题,如果是700级别6S 肯定带不动了。用中型舵机主要是为了更轻的重量,如果只是带640-670的旋翼,加之天玑超轻的体重(12S配置仅有4公斤),那么中舵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的,RVE已经定制了接近12公斤的中舵,预计6月中旬就上市了,这就更如虎添翼啦!

不光是您,还有很多3D 飞友提出想要700级别的机体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 一个是中舵不被看好,第二就是690大桨不能用。也许是大家更习惯700级别的机体,那如果改一款700级的天玑也未尝不可,大概估算了一下,这将会是现在市面上最轻的700。超轻量化加上高精度和细腻的手感,就是这款机最大的靓点了。
大家需要的才是市场的需求嘛!升级计划已经启动,谢谢您的中肯建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的建议!您也是阅机无数的老友啦!收藏的N9我还一直垂涎呢!哈哈哈~~~其实开始的设计没有到700级 ...

尾管加长3CM,皮带延长点就成了

网友K:
我很期待能上个520-550级别的,不知老板有没有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很期待能上个520-550级别的,不知老板有没有计划

感谢支持!后期会考虑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尾管加长3CM,皮带延长点就成了

加长尾管以后桨加大,舵机最好也是标舵咯,所以侧板也要改下比较好,多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