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电机怎么选?

楼主(2020-05-17):
各位大佬,小弟配了个涵道机,就差电机了,请问致盈GTS V2 3000KV和T-motor 1507 2700KV 这两款电机选哪个呀。。。

网友A:
我觉得两种都可以,但涵道机太重,电机超负荷,电机很烫。建议你试一试1806电机,只能上两颗螺丝你要知悉!

网友B:
好好去看官网配置, 这两个的风格完全不是一类的.

F1507 槽级配置12N14P; GTS v2 1506 槽级配置9N12P, 两者相间内阻差不多, 看对3052的拉力测试, F1507 vs 1606 最大拉力803g vs 776, 但是桨效要低0.5.
看尺寸也看的出来, GTS v2 1506要更胖更扁. F1507稍轻一点.

说人话, 就是F1507更顺滑, 然后拉力大了一丢丢, 轻了一丢丢. 但是明显更加费电; GTS v2 1506 就反过来呗.

以上解读都是基于官网的数据, 品控, 测试环境一致之类的问题不包含在上述解读中.

反正我后来选了15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两种都可以,但涵道机太重,电机超负荷,电机很烫。建议你试一试1806电机,只能上两颗螺丝你要知悉! ...

谢谢你。。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去看官网配置, 这两个的风格完全不是一类的.

F1507 槽级配置12N14P; GTS v2 1506 槽级配置9N12P, 两 ...

你是用啥机架啊。。。我是用cloud149.。。

网友:
另外, 有两款别的电机也可以提一下,
一个是翼飞的XING 1507, 配置和F1507一模一样. 然而那个相间内阻...我很好奇他们到底做到了多少的充盈率...
还有一个是betafpv的新出1506, 设计貌似和GTS v2 1506完全一致. 然而太贵数据太少品控未知. 我很好奇为啥它比1506桨效和拉力都好一丢丢...难到是重一点点的缘故? 这种数据不详的电机都让人犯嘀咕.

不过有一说一, 看XING 1507 2800kv和3000kv的比较, 貌似确实这个级别2800kv的电机更适合三寸大螺距的桨. 看哪天致盈能出1506 2800kv的电机了...残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用啥机架啊。。。我是用cloud149.。。

没有用在函道机上, 用在Beetle 3寸机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在函道机上, 用在Beetle 3寸机架上.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