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35小号手T62静改动

楼主(2020-05-17):
本来一直想做和T55/T62系列有关的车,然而市场上能买到的锅盖头只有虎贲的T55,价格比较高,配件也不好买,另一方面是想做一个平时能在桌子上跑的车,所以想来想去就打算做个T62的静改动。新手第一次做静改动,有什么不足欢迎大家指出 ^_^

这次做的时候没拍太多照片
首先是动力部分,35的车强度要求没16得高,就随便做了。做一个小盒子把两个N20电机装起来,螺丝拧上去,做成可拆的。

驱动电机部分就差不多了,驱动轮就直接AB胶粘死在轴上了。
然后是炮塔俯仰,这个地方挺烦人的,小号手没给耳轴,自己找起来实在是麻烦,还要考虑到+17/-4的俯角比划了好久才弄的差不多

然后做个联动的同轴机枪,这个机枪位置随便放的,找不到具体的数据了。
先做这些,舵机和其他配件还在路上,以后慢慢做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点,轮子加轴承,换轴,车体加了铜管

楼主:
一侧悬挂完成

网友A:
楼主可把两个驱动轮的轴断开,搞成两个单独驱动的系统,双电机行成差速转动,当然这是萌新的小建议,不喜匆喷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电调呢

网友:
那轴本来就不是连上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把两个驱动轮的轴断开,搞成两个单独驱动的系统,双电机行成差速转动,当然这是萌新的小建议,不喜匆 ...

不是连上的,是两个半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连上的,是两个半轴。

好吧,可能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电调呢

伟恒电调,另外那是两个轴,只不过是在同一个铜管里,这样可以保证左右驱动轮在一条线上

楼主:
制作伸缩,这时候就看出苏联车矮的缺点了,这东西占用了车体很大一部分。之前在网上看有不少静改动都是伸缩舵机放在炮塔底上,不过这样似乎没办法保证炮在任意位置伸缩距离相同。所以我最后还是这么弄了,只能把车体里面空间好好布置一下了……

网友A:
楼主这是几克的舵机,好像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几克的舵机,好像有点大啊

3.7g,如果俯仰和伸缩舵机都固定在炮塔底上就不显得这么大了

楼主:
之前做的伸缩总是不好使,要么不顺要么拉杆掉出来,于是又重新做了

楼主:
加上俯仰,需要把舵机拆开,要不然太大了

楼主:
炮塔旋转和炮塔与车体的卡扣

网友C(2020-06-19):
问下楼主 我买了个 恒龙的虎1  怎么能用我的华科尔d10控 来控制 都要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 我买了个 恒龙的虎1  怎么能用我的华科尔d10控 来控制 都要换什么?

你要用自己的遥控器就得换伟恒或者灿烁的主板

网友(2021-08-02):
俄系半卵炮塔的设计确实在防弹方面有优势,就是做成模型静改动方面,不方便内置动作机构了

网友D:
请问炮塔的那个齿轮环哪里能买得到?还是自己打印?(^_^)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2022-03-11):
引用 网友D:
请问炮塔的那个齿轮环哪里能买得到?还是自己打印?(^_^)谢谢

龟兔万花轮,把里面的齿圈切下来改的,但这样很麻烦,还是打印方便

网友E:
请问驱动轮通轴中间套的是塑料块么,怎么跟底盘完美贴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驱动轮通轴中间套的是塑料块么,怎么跟底盘完美贴合的~

不是通轴,左右分开的,中间是铜管下面垫的塑料,要完美贴合就是先把轴装上,然后把板子放上去粘,这个都是根据轴的位置调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通轴,左右分开的,中间是铜管下面垫的塑料,要完美贴合就是先把轴装上,然后把板子放上去粘,这个都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