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豹2塑料底盘改双稳和冒烟的一些心得体会

楼主(2020-05-17):
2016年的时候群里收了模友的一台塑料终极版豹2,后来改了TK16,从此操作如丝般顺滑。爽了几年后今年又陆续改了双稳和开炮冒烟。都说塑料底盘不适合改双稳,但是我还是改了,把玩起来感觉跟金属的也没多少区别,有了双稳**一下子爆棚。还有开炮冒烟,现在有了风机之后冒烟效果好了不少,不过有时候在室外光线强的地方还是不明显。总结一下几个体会,供模友们参考:
1、塑料底盘改装双稳后车身加重,原有的悬挂系统在转弯的时候有点吃力,容易掉履带,但是后面去掉驱动轮轴轴承套的轴承后后好了不少(牺牲了驱动轮的轴承支撑和保护,为了让驱动轮适应转弯时履带的扭动达到不掉履带的目的),只有在草地或者很粗糙的路面转弯时才会掉履带。
2、炮管改双稳如果没有攻丝机可以硬刚,就是使劲往伸缩机构里面拧,大力出奇迹嘛!力度够了还是能拧进去并且拧紧的,毕竟铝合金,刚度不大。
3、冒烟机构里的吸油棉别压得太紧,蓬松一些,最好跟发热丝有接触,这样冒烟量会大很多(别加太多油,几滴就行,多了冒烟量反而减少)
4、某鱼上有一种从品牌音响里拆出来的小喇叭,音质很好,换上去后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清爽了(见我视频的音效)
冒烟存在问题:除了上面说的室外光线强的地方冒烟效果稍差之外,每次开炮的第一下都没什么烟量,要到第三发开始烟量明显增加,可能是管子过长的原因,改过的模友知道的指导一下。5月29日关于履带掉链的实践进一步总结:之前左边履带容易掉链后拆除驱动轮轮轴与车身间的轴承这个做法并不能完全改善掉链情况。经过最后研究确定,驱动轮轴承之前就已经从车身上滑出,并没有起到固定驱动轮轴的作用。后面从新将轴承装入并固定在车身,防止滑出。这样履带掉链得到明显好转。
目前总结豹2容易掉链的有效措施有两个:1、调紧履带,可通过调节诱导轮或拆掉一节履带实现。2、加固驱动轴,避免在摩擦力大的路面转弯时驱动齿轮偏离导致齿轮脱出。1、2两个方法最好同时使用,效果更佳。

把冒烟器里的吸油棉弄蓬松些,最好跟发热丝接触上,能增加发烟量。
下面这个视频在家里拍的,冒烟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A:
关于音响,能再说的详细点吗,什么牌子 :)

楼主:
某鱼搜哈曼卡顿拆机音箱,双喇叭,大小刚好放进豹2体内。不过有个要注意,tk16两个喇叭借口接一个就行,就是把两个喇叭的线并在一块,接一个tk16的喇叭借口,如果接两个的话音量会变得很小,不懂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音响,能再说的详细点吗,什么牌子 :)

某鱼搜哈曼卡顿拆机音箱,双喇叭,大小刚好放进豹2体内。不过有个要注意,tk16两个喇叭借口接一个就行,就是把两个喇叭的线并在一块,接一个tk16的喇叭借口,如果接两个的话音量会变得很小,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搜哈曼卡顿拆机音箱,双喇叭,大小刚好放进豹2体内。不过有个要注意,tk16两个喇叭借口接一个就行, ...

好的,谢谢回复啊。估计是电流问题

网友B(2020-06-19):
楼主问下 我有个恒龙的虎1 想改成用华科尔d10控 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2020-09-10):
看了你的帖子 有花了17块 买个喇叭

楼主(2020-10-15):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 我有个恒龙的虎1 想改成用华科尔d10控 要买哪些东西??

恒龙原厂主板不支持第三方遥控的,要换遥控的话必须换主板,目前市面上支持的有TK16和伟恒两款。

网友: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改一下

网友(2020-12-04):
新手加入,期待能发帖~

网友:
音箱有图吗?

网友:
开炮冒烟的改装是否有详图。
我也想改,但是手残党望而却步。

网友(2021-08-0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手艺很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原厂主板不支持第三方遥控的,要换遥控的话必须换主板,目前市面上支持的有TK16和伟恒两款。

这两款声控哪款好

网友:
豹2A和T90 哪个好,或者说哪个空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