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无牌20a电调驱动1106电机卡顿

楼主(2020-05-17):
买了个大力家的450小飞翼kit版,翻出之前在咸鱼买的20a小bl电调大小刚合适,兴冲冲焊好1106kv4200点机后发现小油门卡顿,中油门正常,然后到大油门又有卡顿的现象(带桨不带桨现象一样),而且换了同款另一个电调想象依旧。
用2204kv2400测试没问题,请教大神:
1,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2,我尝试用bl16和32以及blheli configurator连接电调均无法连接,请教大神这个主控应该是用什么进行连接?

下图是电调主控

用的黑翅的电调调参器,试过给其他的16位电调调参刷固件没问题

补充一下,点击连接电调的时候在这个界面没有进展,电机持续“滴滴答”叫,重新插拔电调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电调坏了,换电调解决问题。你试试

网友B:
给电机安装上螺旋桨试一试

网友C:
不要用太大电调,那个10元的7a电调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坏了,换电调解决问题。你试试

可是这个电调接2205kv2300的电机没问题呀,这是我最疑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机安装上螺旋桨试一试

安桨和不安都是一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太大电调,那个10元的7a电调刚好。

10元7a的是2s,我准备上3s所以没用上,之前买的有

楼主:
这是电调正面

楼主:
另外,我买了个好盈的10a电调,装上后发现中低速正常,高速有卡顿的声音。按照说明书调了高进角后问题解决。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能调一下这个电调的进角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电调接在1105kv8500的kingkong小电机上也是同样的问题,难道这个电调支持不了高kv?

网友C:
这个小电机就别3s了,不太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电调接2205kv2300的电机没问题呀,这是我最疑惑的地方

用代换法排除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代换法排除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嗯,我再找其他不同kv的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机就别3s了,不太行。

电机是3s的,不过飞机上3了以后比官方重量多了10g,不知道会不会太贼~~

网友:
你这都多年老摩友了,不是新人了

网友(2020-06-26):
个人感觉这个小电机上3S也困难些,但参数说是能上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