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hwacker丛林小子改水机

楼主(2020-05-17):
    夏天又到了,又可以飞水机了!
    2019年春节期间,完成了第一架带襟翼的FT丛林小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8667
     到了当年的夏天,决定做一双水鞋,把它改成水机试试。
     水鞋也是用KT板做的,然后用绝缘胶带(粘接曲线棱线出效果不错)和防水胶做的防水。

     网上买的铝合金起落架支架和碳杆做支撑,通过层板、角码进行连接。层板上预留了多排安装孔,具备一定的调节范围。

      之前飞机的机头略轻,改成水机后,索性就把电池从机身内部拿到外面,尽量往前靠了一点。用模友的话说,电池安装位置非常霸气~!
      然而……

      而且机身没有做任何防水,但幸运的是,接收机、电调和舵机、甚至包括电池的插头在这个溺水的姿势下,竟然完全接触不到水…而且电池自身密封的好,也完全不受影响。(溺水瞬间我也是保持关闭油门状态)。
      于是,电池的位置就没再做更改了(后续几次“溺水”,趋势都是一样的)。
      下面是去年的一些飞行照片和视频。

    路过的小朋友

    视频含救援过程,哈哈!

    转眼又是一年,总结去年几次降落失败的经验,对飞机进行了几处改动。
    1.调整水鞋支架,水鞋间距增大了20mm,机身高度降低了约20mm。
    2.调整水鞋安装位置,向前移动了20mm(安装在了预留的最后一排安装孔上)
    3.设置了油门-升降混控,即增大油门时,升降舵同时下降,有效解决飞机抬头问题(思路来自@5imoto前辈)。

    调整完以后,又来到了老地方进行了试飞,效果还是不错的。

      去年十一期间做的风动船也来亮个相~

    飞行视频:

网友A:
飞水机还是要地方好

网友B:
可以呀,水鞋的水机不太好改,你改得很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水机还是要地方好

嗯,环境好,差不少。
很喜欢这个风平浪静没人钓鱼的小水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水鞋的水机不太好改,你改得很棒呀。

参考论坛里很多帖子,也是在不断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厉害

慢慢探索中~

网友D:
不错   怎么没用红猪呢  那不是现成的水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怎么没用红猪呢  那不是现成的水机吗

别提了~去年试过一次失败了
密封密封没做好,重量重量没控制住。
还有就是螺旋桨打水严重,速度起不来,可能是飞机头部的形状不好,没有把水像两边排的作用,导致水往上面漫,溅到螺旋桨上。过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收拾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提了~去年试过一次失败了
密封密封没做好,重量重量没控制住。
还有就是螺旋桨打水严重,速度起不来, ...

水上飞机的话我觉得北极星和北极猫都不错 机翼面积大飞起来也特别稳   螺旋桨在机翼上方也不怕水花打到桨  草地水面起飞都很轻松

网友F:
厉害,这个密封的方法受教了,我还真不知道绝缘胶带防水。就是飞机不如风景漂亮,飞手不如儿子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这个密封的方法受教了,我还真不知道绝缘胶带防水。就是飞机不如风景漂亮,飞手不如儿子帅

其实主要是手里有这东西就用上了,既然是绝缘胶带,应该也是可以防水的,可以理解成一层防水膜。关键是这种胶带延伸率比较大,各种棱线曲面贴合的都比较好,不过最终还是要靠防水胶的。把棱线密封转移到平面密封,胶带也能对易开口的棱线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上飞机的话我觉得北极星和北极猫都不错 机翼面积大飞起来也特别稳   螺旋桨在机翼上方也不怕水花打到桨 ...

嗯,听说过这两个飞机,口碑都不错。

网友G:
雪碧救援船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雪碧救援船也不错啊。

哈哈,模友的,帮了大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去年试过一次失败了
密封密封没做好,重量重量没控制住。
还有就是螺旋桨打水严重,速度起不来, ...

不需要做其他改动,只要改变机翼与与水面的夹角,就可以了顺利起飞。

网友H:
我也做了这种风动船。淘宝买的船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这种风动船。淘宝买的船身

我是参照淘宝上的图片,自己画完手切的。对于密封舱的设计,我很满意。

网友I:
   不错,飞机好,风景好,点赞。

网友J(2020-07-21):
防水怎么做的,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防水怎么做的,请教一下

水鞋表面涂了一层防水胶。机身没做任何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飞机好,风景好,点赞。

环境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鞋表面涂了一层防水胶。机身没做任何防水

请问是都涂了一层还是只给缝隙的地方涂了,kt板自己好像可以防水

网友K:
水鞋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水鞋有图纸吗?

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个邮箱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需要的话可以留个邮箱

binyanxiao@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的親子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K:
binyanxiao@163.com  非常感谢

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