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伟力k123起飞离地往左跑

楼主(2020-05-17):
请问伟力k123起飞离地往左跑不能离地?

网友A:
大油门出奇迹

网友B:
正常,直升机起飞都这样,可以打舵修一下,飞起来后就正常了、

网友C:
检查斜盘是否水平,这十字盘很软,球头臂压歪了都不知道,掰正就好了,我的那架123试过

楼主:
我是金属十字盘还用了十字盘调平器调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金属十字盘还用了十字盘调平器调平的
逐个排除问题,
这种机子杀伤力较小,我一般都是拿在手上在3D模式下轻轻慢慢推油门,看舵机是否正常同时观察大桨有没双桨(重影),感受一下机子升力

网友D(2021-08-01):
朋友,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E(2022-08-08):
这是地面效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