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泡水以后无法对频 没有反应 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20-05-17):
这架110掉过几次水了  每次凉干后都正常  这次掉进了一个臭水坑里  清洗晾干后没反应  后发现主板背面一个贴片二极管掉了  于是买了个换上  现在上电后红灯一闪一闪的就是对不了频  请大家看看究竟什么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A:
还能掉几次,已经赚到家了,换吧。

网友B:
这个是5V的升压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不要搞错了,一般二极管可能不了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掉几次,已经赚到家了,换吧。

已经又买了一个主板  电调  电机与手头配件装了一架飞机  泡水这架电机 电调  舵机 都是好的  所以想试试能不能把主板修好  这样手上就有两架飞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V的升压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不要搞错了,一般二极管可能不了的替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V的升压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不要搞错了,一般二极管可能不了的替换

换的这种二极管

来自微站

网友:
收坏主板

网友C:
兄弟,你会维修主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会维修主板吗

还行吧,自己的坏了都自己修。不过进水的不敢保证。我有一块主板,有时候蓝灯不亮(更换陀螺仪,补焊个芯片都不行),后来查出有个走线过孔后断裂,飞线解决问题(用了几个月),可是昨天不知为什么又是蓝灯不亮,准备今晚再查。(这个是我收的二手110,总觉得卖家修过。主板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行吧,自己的坏了都自己修。不过进水的不敢保证。我有一块主板,有时候蓝灯不亮(更换陀螺仪,补焊个芯 ...

我有一块主板有问题,想请教你。
能加微信吗?

网友:
红灯闪是没有对上频,查5V  3.3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补焊接收芯片还不行换晶振。

网友:
折腾到最后都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