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华科尔D10刷机D 固件后如何连在一起实现教练功能

楼主(2020-05-18):
2个华科尔D10刷机D 固件后如何连在一起实现教练功能,我有2个华D10的遥控一个黑色,一个白色,我想让这两个控连在一起实现教练功能,网上似乎对教练功能的介绍不多,高手请详细步骤使用方法,给点资料,多谢了,祝大家新年爽飞!
根据D固件说明分别设置主模式,从模式以后没有信号输入,感觉需要设置中点脉宽 ,脉宽变化什么的。求助求助

网友:
我知道天地飞控就比较简单,华控同问。

网友A:
主控选ppm协议
副控ppm in 改拓展,再进子菜单改成需要的通道数量
然后副控再进到混控里映射通道,把ppm信号映射到各个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选ppm协议
副控ppm in 改拓展,再进子菜单改成需要的通道数量
然后副控再进到混控里映射通道,把ppm信 ...

试了下真不行,不过还是感谢您的热情解答 。

楼主:
主控上设置一个 教练开关后,副控有控制权限,主控关掉开关收回控制权限。暂时只能用这方法。 本人想主控控制摇杆自动收回权限 不知道可行不?高手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用deviation的好少,我也想知道。

头追2路ppm输出给遥控器,遥控器还能接教练控吗?

网友(2020-11-04):
刷的啥固件   能不能教教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