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BLHeli电调飞尾无刷的,帮看看 我连不上电脑

楼主(2020-05-18):
       用的是DYS 10A的电调,按论坛里各种教程,用了各种连接方式都试了,就是连不上

       驱动精灵也装了,各种驱动也下了就是连不上,还换了电脑也连不上,是不是那个刷写的小板也分16和32的 ?!但是没听过

       用另外恒拓的32位的电调和软件能连上,
       就这个16位的连不上,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吗?刚接触开源电调不久,不太懂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换个BL地面站试试。这个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BL地面站试试。这个不好用

用了14403版本不行才换的这个,还有其他版本吗

网友B:
检查接线、检查驱动、尝试更换不同的usb串口模块

网友:
刷写的小板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线、检查驱动、尝试更换不同的usb串口模块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USB串口模块上,但手上只有这一个,明天去淘两个回来

网友:
我没有朋友帮我刷尾电调?伟力110用,有偿帮助,有意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