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接收距离太短,能不能通过延长天线来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2020-05-18):
这种地平线的主板,遥控距离大概500米左右,太短了,能不能通过延长主板上的小天线来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A:
天线的接收距离并不是根据天线的长短来确定的,一般来说天线的长度是自身波长的四分之一,所以不同波长的天线长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想延长接收距离,换个更好点的天线会有作用的,直接延长天线就有点扯了。搞清楚自己的接收机用的是什么波段,然后买个相应的天线换上去,应该会有提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遥控距离就是玄学
目前已知的是机身对信号肯定有遮挡作用,即使是泡沫机身也会,只不过导电材料影响更大一些
你这个应该是集成无刷电调的,类似于88那种接收,用的是不带屏蔽的天线,直接焊在板子上
如果用带屏蔽层的天线将其延长,伸出机身 应该能改善一部分遥控距离

网友B:
对于小飞机500米已经足够用了,已经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C:
你,地平线小飞机飞1百米都看不清正反了?还要怎么着?

网友:
500米,呵呵,想多了。

网友:
fpv想远航,就买黑羊,通过天线长度不行的,长度有计算公式的,不是随便加的

网友:
发射端改用高增益定向天线,不给过你得一直把天线瞄着飞机飞,嘻嘻。

网友:
接收不好弄,改发射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飞机500米已经足够用了,已经看不清姿态了。

我加了FPV摄像头,图传距离有1KM,遥控距离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接收距离并不是根据天线的长短来确定的,一般来说天线的长度是自身波长的四分之一,所以不同波长的天 ...

谢谢,我的是地平线88 集成的板子,我把天线延长了20倍,结果距离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地平线小飞机飞1百米都看不清正反了?还要怎么着?

我加了FPV摄像头,图传距离有1KM,遥控距离太短。

网友:
小鸡  就适合近距离玩玩  要远航 还得整大家伙

网友D:
天线每延长一米,至少接收距离能延长一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每延长一米,至少接收距离能延长一米。

逻辑鬼才!!!有道理!!

网友(2021-02-03):
换915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