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姿态(救机)模式控制

楼主(2020-05-18):
MB 4.2带救机功能
用的传统接收模式 AR7000带一个卫星的方式 MB的L项设定已开启红色常亮(3D救机+螺距补偿)
遥控器是DX8 控制开关设置为左手下角的MIX(两段) 映射里确认开关正常
飞机上电后 拨动救机开关没有灯色的变化 把飞机侧倾姿态拨动开关 舵机也没有任何的动作
请问下有熟悉情况的模友能帮我解决下问题么 我个人感觉是遥控设定的问题(usb连接电脑后也没找到相关的开关关联设定)

先多谢

网友A:
貌似传统接线不能用救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传统接线不能用救鸡功能

哦 原来如此啊 不过MB接JR卫星需要降压线 手头没有才用传统接线方式的

嗯 找模友借去
多谢回答

网友B:
哇哇
头像是sjm 。 哇 帅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哇
头像是sjm 。 哇 帅爆了。。

河马兄啊 sjm是入门机 当年搞了好几架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只好留个头像做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