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的et85在室内飞,会不会很吵?

楼主(2020-05-18):
有在家里飞的朋友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A:
室内2s吧,4s室内没法飞

网友B:
我2s也挺吵的,et85我在家飞到处炸

网友C:
家里4S开自稳都不好飞,大别墅用2S还可以

网友:
4s电油门限制一些就行,挺暴力的最好用2s飞。

楼主:
我在家飞过华科尔的02s比它吵不?另外这种小机不动遥控杆,能有多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4S开自稳都不好飞,大别墅用2S还可以

能有多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s也挺吵的,et85我在家飞到处炸

我主要怕吵到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2s吧,4s室内没法飞

那声音另人抓狂?

网友:
这重量能不吵吗?

网友:
ET85在家飞不算吵,至少在手里7架里最安静的。在家用2S飞还可以

网友:
虽然觉得自己技术臭,我的85在八十多平米的两房两厅里都是3S/4S手动飞,也不是很容易炸机啊。。。至于噪声,也还算好,可以接受。
至于说2S电池,也许是我的电池不行了,根本就飞不动,满油才能勉强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怕吵到邻居。

这个基本不可能,放心飞。。。

网友:
ET85 可以用 3s 电池  只换电池 大概3s 550 内的  声音会小  动力会柔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怕吵到邻居。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掉地上的声音比飞着难受多了

网友:
还是1s吧,1s 65mm或75mm轴距的机子

网友:
et85貌似不能用1s的电池吧。我都用3s的电池,室内飞et85我感觉还是有点不好控制,还是弄个65或者75的1s的飞飞室内就行了

网友:
85mm的2寸机不加电池 80克左右的,用3s可以接受,只要不半夜飞,不会吵到邻居,不加电池100克以上的,用4s飞的话,别说邻居了,就是你自己都受不了。  以上是85mm从80克到130克都装过的经验回答。

网友:
然后也不是说电池的串数越高在室内就越不好控制,把摄像头调平点,6s的3寸涵道在一个30平方左右的客厅飞都没问题,

网友D:
除非你家室独栋超大型别墅,那就可以动力那是杠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