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怪问题

楼主(2020-05-19):
        银燕es09md舵机,之前450炸过机,但没发现问题。调机的时候推螺距也都是正常的,十字盘调平也没问题。循环螺距调整的时候发现调最低还有10度,试了几个值都很大,因为变距杆偏长我就没管了(这会导致损坏吗?)
        后来过段时间重新上电调尾舵行程的时候,发现右斜盘舵机不动了,检查还不是插头或信号线问题,也没扫齿,舵机测试仪也没反应,拆开也没见元件烧毁,真是莫名其妙就坏了。是什么元件坏了,有知道怎么修的吗?

网友:
几十块的舵机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换新的。

网友A:
马达电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刷烧了

那我测一测。坏的挺突然的,本来马上调好就能飞了,结果还要修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测一测。坏的挺突然的,本来马上调好就能飞了,结果还要修舵机。

庆幸不是天上死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庆幸不是天上死舵机吧

还好还好,我是害怕了,差点把新换的件又炸了,换电设。

网友:
这价位的舵机还修,你是飞机零件不要钱吗

楼主:
测了一下,还真是电机坏了,通电没反应,寿命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