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款tx16s控怎样设置伟力直升机

楼主(2020-05-19):
新款tx16s控怎样设置伟力直升机看着头痛

网友A:
这控对直升机不太友好,固定翼有建模向导,直升机建模选项不让选,都得自己编,先看说明书熟悉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对直升机不太友好,固定翼有建模向导,直升机建模选项不让选,都得自己编,先看说明书熟悉系统吧

就是混控那里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混控那里搞不懂

其实直升机不用混控,我是全在输入里设置就行,1 2 通道分别是副翼 升降正常设置曲线就行,3通道油门曲线设置三个,一个普通模式,一个3d模式都用SA控制,一个一条-100的直线用SF控制熄火,4通道是方向,5通道随便设置一个开关用来切换三轴六轴模式,6通道设置螺距曲线两个,一个普通模式,一个3D模式也都用SA控制,混控里面不用设置混控,把1到6通道对应打开就行,3通道也不用设置3个,直接开一个油门通道就行了,6通道也是开一个螺距就行,其他4个通道更不用说了,也是对应通道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升机不用混控,我是全在输入里设置就行,1 2 通道分别是副翼 升降正常设置曲线就行,3通道油门曲线 ...

好的谢谢你,可能我还没有了解清楚

网友:
也许4通道是油门,tro那个是油门,3通道还是4通道有点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可能我还没有了解清楚

能否加个微信指导下 13712327667

网友:
现在手里没这控了,具体的也不好说

网友:
伟力k100的设置

网友:
原来控有问题,新控刚到手

网友B:
请问您!是不是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五通道开关,然后直接对频伟力飞机接收板,遥控器的五通道就能自动设置一个陀螺仪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不是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五通道开关,然后直接对频伟力飞机接收板,遥控器的五通道就能自动设置一 ...

5通道自己设置一个开关,用来切换3D与6轴模式,6通道是螺距,与3通道都用油门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通道自己设置一个开关,用来切换3D与6轴模式,6通道是螺距,与3通道都用油门控制

请问您!是不是伟力的固定翼陀螺仪感度也是这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不是伟力的固定翼陀螺仪感度也是这么设置?

固定翼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是不是伟力的固定翼陀螺仪感度也是这么设置?

伟力固定翼大部分应该都是4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固定翼大部分应该都是4通道的

我的伟力是四通道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