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70涵道F16的问题

楼主(2020-05-19):
我买了台飞翼的70涵道空舵版,自己搭配的fms的v1内转涵道加60a好盈电调,然后飞起来感觉动力超级弱鸡,测试装机推称静推力才1350g,起飞重量1850g。之后我以为是我电调小了,限制了涵道的输出,刚换了一个100a的好盈飞腾电调后再测试,装机推称静推力还是1350g左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想问问论坛里谁还有飞翼的70F16,想知道你们的静推力有多少??

网友A:
买fms铂金pro涵道不好吗,你装一个淘汰的产品当然影响体验了

网友:
70内转官方数据2.7kg,我的红箭内转,推力2.5左右

网友:
重点检查电池放电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fms铂金pro涵道不好吗,你装一个淘汰的产品当然影响体验了

这样,那估计是涵道的问题咯?

网友:
我建议你看下你的涵道叶片有没有掉的  我有次感觉动力不足 结果一看里面是吸如了小石头 断了根叶片

网友:
电池放电c数,进气口小了,加作弊口。

网友B:
才1350,差的太多,电池新的吗?c数多大?涵道和电机是配套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350,差的太多,电池新的吗?c数多大?涵道和电机是配套来的吗?

电池很新的,涵道我拆出来吹称测试2200g推力,就是装机推力损失太大了

网友:
装机推力损失太大了,加作弊口吧。

网友:
飞机开作弊就、孔,在涵道前端,开斜口方向前方,孔直径大概3厘米左右,开三个试试吧

网友C:
装机推力17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推力1784

那估计是我的涵道有问题,新换了个飞翼内转涵道再试试

网友:
我的70飞翼pnp,动力非常足,半油就能巡航

楼主:
更换了飞翼的70内转涵道,装机推力1850g,估计是fms的涵道装飞翼这台机不怎么匹配,我装的时候要很用力按上去才行,估计这样会导致涵道有些许变形涵道桶剐蹭涵道叶片,飞翼的机还是用飞翼的涵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