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00陀螺仪中置实验

楼主(2020-05-19):
这段时间都在飞K100,改的地方比较多,包括电机、碳纤主轴、更换进口的MOS管等,现在机子和原装机比动力提升明显,闲鱼上3元的220mah电池,可以翻飞3分钟,和原装电池不相上下,昨天有空作了个实验,把MPU6050陀螺仪中置,放在主轴旁,飞的时候感觉比原来要好控很多,水平好像也高了许多,自旋和锁尾也有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看有没有高手作过同类的试验,这样做机子真的会有性能的提升吗?

网友A:
技术活啊!不懂。

网友:
厉害了 mpu6050直接连接电路板吗?

网友B:
220电池给下搜索关键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电池给下搜索关键词呗

网友:
就欣赏楼主这种技术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活啊!不懂。

画了个简图,用一个外置的6050代替板载的6050,非常简单,不要半个小时就搞好了,断开板载6050与CPU连接的I2C总线,接上外置的6050上去,只需要接4条线(加上2调电源线)就可以了,现在你可以把主板放在你想要放的任何地方而不会影响到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网友:
白切鸡玩出了高境界,让我这个砸金钱堆砌的快乐自惭形愧

楼主:
各有各的玩法不同,只有心情舒畅就好了,我一直都玩空心杯的机子,不用为找不到飞场发愁,爱飞就飞,已经没有碰模拟器很长时间了,虽然技术提供比较慢,但兴趣未减

楼主:
刚刚在家又飞了3电,可控性的确比原来要好,这种做法可以用在所有使用MPU6050的机子上,包括K110、K123、K124等等的机子,成本低,效果显著,值得一试

网友(2020-07-17):
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了个简图,用一个外置的6050代替板载的6050,非常简单,不要半个小时就搞好了,断开板载6050与CPU连接 ...

总线断开好操作吗?具体切哪个位置?有没有细节的照片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20-12-28):
这个非常有价值,直机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抖动对陀螺的干扰。

网友D(2021-03-09):
楼主改的电机型号是什么呀,怎么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的电机型号是什么呀,怎么买

是昊升(HS)的电机,轴径1mm,还有一种轴径1.2mm的动力更猛,不过现在卖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总线断开好操作吗?具体切哪个位置?有没有细节的照片可以学习一下?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

其实有简单的方法,不用断开原6050的总线,新加的模块I2C总线与原6050总线并接,将原6050第9脚置高电平就可以了,改变原来6050的从器件地址,CPU只认从器件地址为0的6050,当然了,新加的6050第9脚要置低电平

网友:
楼主玩的居然是有刷版本

网友:
我改了但要斜着放,舵机才平行

网友F:
楼主:我买的6050还用在电脑设置参数吗?平放推油门舵机左右不一致,把6050斜放45度才左右一致,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买的6050还用在电脑设置参数吗?平放推油门舵机左右不一致,把6050斜放45度才左右一致,不知是什么 ...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6G控制模式,我用的是3G模式,换了后直接可以玩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没有用6G模式玩过,舵螺仪复位不需要用电脑,开机后,油门高档,6G,关IEDL,2个摇杆外八字4秒就可以了,主板LED会闪一阵子

网友F:
我的控跟你的一样,X6的

网友:
我用6G的飞行

网友F:
明天我试下3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天我试下3G的

最好再做一遍6G悬停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控跟你的一样,X6的

我用的是D7e控,只能飞3G,没有设置6G开关,手小,X6不习惯,5.0原版固件,加了CC2500高频头,自己觉得手感还可以,在家里飞一下航线,这个机子还是挺好飞的,最好开3G和IDEL,飞机受控的程度明细上升,但一定要设置好熄火开关。

网友F:
外八字之后主板LED总闪就是不变蓝灯不知哪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八字之后主板LED总闪就是不变蓝灯不知哪出了问题

可能主板出问题了,我的闪一阵子就正常了

网友F:
但是去掉陀螺仪之后,改回来一切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去掉陀螺仪之后,改回来一切就正常了,

那应该是外置的舵罗仪有问题,或者接线或者芯片出问题了,换一个试试,理论上外接模块是完全可以替换内置的,只有模块正常,接线正确

网友(2021-09-01):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如何把CPU和板载MPU6050陀螺仪的I2C总线断开?是把板载6050整个解焊拿掉吗?
另外请问一下要从哪里接线到新的中置6050板子上呢?
有没有照片可以上传一下,感谢您

楼主:
不用断开原I2C总线,但要把地址位接地,新舵罗仪地址位接3.3V

网友G:
感谢楼主教导,但还是有些不明白
1.我用"万用表蜂鸣檔"量测原本板载6050芯片9号脚(地址脚)已经是跟GND导通接地的.
2.原本6050已经是接地状态(我什么都没做,)是否只需要把原本6050芯片的23,24号脚飞线过去新6050模块的SCL,SDA接点,9号脚接3.3V就可以了吗?
3.或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干脆直接解焊拿掉原来的6050然后飞线过去再加正负电源呢?
4.因为不是电子科学生所以难理解第2项做法(原本6050没有拿掉而9号脚本来就接地了若是开机了电也是会导通的,会不会变成2个6050模组都工作呢?)
以上请楼主指导一下.感谢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原来的6050芯片的9脚是接地的,把它通过限流电阻接到3.3V,新的6050芯片9脚接地,I2C总线直接并起来,我把110的电路和955的混了,这样比较简单,原来的主板只动了6050的第9脚,然后飞4条线到新主板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原来的6050芯片的9脚是接地的,把它通过限流电阻接到3.3V,新的6050芯片9脚接地,I2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教导,但还是有些不明白
1.我用"万用表蜂鸣檔"量测原本板载6050芯片9号脚(地址脚)已经是跟GND导通 ...

但是第9脚能否从地断开,接到3.3V,要看主板的布线如何,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操作,改天有空我把原芯片吹下来才看到的。我是直接断开原6050的I2C总线,再接上新模块的,这样子是可以飞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建议,我用最笨的方法(把原来的6050芯片解焊拿下来),然后把23,24号脚信号飞线过去中置6050板子接SCL,SDA,再引主板的3.3V和GND过去接VCC和GND,现在改造好也试飞几次,确实是比原来板载6050更稳定些更灵敏些,但是发现有下列几个小缺点
1.  6G自稳好像没有了,感觉好像只能用3D模式飞(切换6G自稳拨杆,好像不起作用).
2.不知道是不是改了中置6050模组,一开始陀螺仪修正方向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飞机前倾时,十字盘要向后修正.它却修反了,所以我改遥控器第5
   通道为反向,修正方向才正确).
3.或许是我用3M的硬质泡棉粘中置板子,所以机子特别敏感,摇杆打一点点反应就很快,所以又降低D/R值和EXP值(改为负值让舵量反应变慢些)

网友:
因为不知道如何上传照片,所以只能以文字叙述

网友:
楼主您好,1.请问一下换装中置6050模组后原厂X6遥控器还需要再重新设定吗?(摇杆向下外八字调试,及6G调试两个遥杆都向下)
2.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6G调试(两遥杆向下3秒后,以前会闪灯代表进入6G归零调整模式,现在两个摇杆下拉等待好久都不闪灯了,好像进不6G调整模式了,因为灯不闪一直长亮)
   不知您是否也有此问题?
3.是不是这个外置6050模块需要用电脑编程或设定后才能使用呢?(市售的6050通用模块需要自己编程或归零调试吗?)

以上麻烦楼主或大神们指导或赐教,感谢大家

楼主:
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我一直都用3G模式来飞,用的是改了固件的D7E遥控器,X6控我也有,但没有用过,改天可以试一下,6050模块不需要连电脑的,主板上电的时候会初始模块,看你3G能正常飞的话,应该是已经替换成功了,至于不能设定重置的问题,可以再看一下说明书,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搞好,我记得舵量要100%才可以重置。

网友H(2022-05-19):
K100有刷电机是不是很烫,我的螺距调的 60 70 80 90  100 飞两分钟动力就没了 然后电机很烫  是螺距问题 还是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100有刷电机是不是很烫,我的螺距调的 60 70 80 90  100 飞两分钟动力就没了 然后电机很烫  是螺距问题 还 ...

我一般都是55的螺距飞,比较好控制,用1.2mm轴径的8520电机,2分钟暴力一点下来也不会太热,可以接受,不过飞机其它地方改动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个贴,短尾巴100,原装机子不改装的话就不要指望3D什么的了,飞一下航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伟力K100飞两分钟左右电机特别烫就没动力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主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