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根线的舵机怎么用

楼主(2020-05-20):
五根线的舵机去掉两根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肯定不行,得用5线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得用5线的主板。

五线的主板怎么搜?

网友B:
这种5线舵机,内部没有驱动电路,两个线是驱动直流电机的,另外三根是电位器5v供电正负,还有一根信号线。需要用外部驱动版驱动,大多数这种舵机都用在机器人开发或者车上,有专门的驱动电路的。你可以搜搜k车 博思,这种是专门为开发设计的智能车架构。

网友:
主要是为了便于用户自己设计舵机驱动程序。

网友:
蚊车和MINI直升机有的用5线舵机的,单独使用的几乎没有!

网友:
不行,里面没有驱动板的,电机和电位器是直接引出。应该是单片机写程序控制的,电位器连接单片机进行AD转换,然后通过驱动芯片输出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5线舵机,内部没有驱动电路,两个线是驱动直流电机的,另外三根是电位器5v供电正负,还有一根信号线。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见5线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