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20-05-20):
想入亚拓700 轴传好还是皮传好,

网友A:
反正只看到有皮传改轴传改装套件,轴传改皮传的没见过。
当然轴传的扫齿问题需要预先多了解下。我正在忙乎这件事……

网友B:
现在主流皮传直驱~
看看现在新出的机子和大家玩的多的就知道了

网友C:
飞700基本很少炸鸡了吧,轴传皮传无所谓了,轴传的声音大点传动效率高,皮传安静一点,或者搞个老狗700皮传转轴传结构比较特别

网友D:
玩700的已经不是新手了吧?

网友E:
都700了还纠结皮传轴传?挑贵的买准没错

网友F:
其实都一样!就看自己的那点机械情结。

网友G:
如果排除炸鸡损失,肯定是轴传。亚拓轴传前传波箱塑料的,容易扫伞齿。咸鱼还剩几套金属前传波箱,你要问问什么机使用再下单。告诉你个办法:主轴和齿盘连接的锁定螺丝使用铜的,不论是主旋翼还是尾旋翼炸鸡损失会小不少。

网友H:
以前喜欢轴现在喜欢皮

网友I:
亚拓700有皮传吗?都煤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J:
700很好 又大又稳 上吧

网友K:
新手就皮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