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换碳纤尾桨吗?

楼主(2020-05-20):
各位大神,本人目前飞x360,用62mm塑料尾桨,主要是怕射尾桨。不知道同尺寸塑料尾桨和碳纤尾桨比较,两者实际飞行感受有没有差异,安全性,平衡振动方面想做个比较。请使用过的魔友谈一下感受。

网友:
你觉得消费的起就用,消费不起就随便玩玩

网友:
不用看 贵就是一切 贵就是好

网友:
射要考虑桨夹

网友:
超转飞必须换,只玩悬停可以不换,当然预算充裕就换

网友A:
怕射尾桨换金属桨夹。塑料尾桨普通飞3d都够用 ,当然碳纤的也不贵,更硬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射尾桨换金属桨夹。塑料尾桨普通飞3d都够用 ,当然碳纤的也不贵,更硬更好

已换金属桨夹

网友:
碳纤维尾桨有质量差价格便宜的,塑料尾桨也有质量好价格贵的,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zeal 的360用的碳桨 130元出一副

网友:
没有什么是必要的,碳桨和塑料桨都能用就看你喜欢哪个,用自己喜欢的就没错。

网友:
楼主 你360炸烂了 都够用的

网友:
塑料有什么不妥的吗?

网友:
换了容易射

网友:
只要质量没问题,塑料尾桨不会射,塑料的问题是硬度没有碳纤维的高。

网友B:
看飞行技术 像我这样一般的都飞不出区别 如果是大神 那是飞的出区别的 可是大神不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结论是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飞行技术 像我这样一般的都飞不出区别 如果是大神 那是飞的出区别的 可是大神不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结论是 ...

说得在理,谢谢分享。

网友:
必须换  手感会好很多

网友:
还是换碳的好一些!塑料的容易受力变型,飞行不稳定,450以上的机机还是用碳的吧。省心,至少可以减轻心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