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30电机马达

楼主(2020-05-20):
各位模友伟力130电机马达 用了几个电池发热太大了,有没有好一点的电机替换。

网友A:
这个尺寸的马达可替代的几乎没有几个,理论上130X能用的都可以,但马达安装孔不一定能对的上
原机不能连续几个电连着飞,就算主马达受的了,尾马达空心杯也受不了,该机型定位为“一次性消费机型”,高手暴力3D一个电,机子就基本报废了,像我这种不会3D的悬停啥问题都没有,但我还是把马达换成了2206直驱马达,并用他完成我人生的第一次“空翻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的马达可替代的几乎没有几个,理论上130X能用的都可以,但马达安装孔不一定能对的上
原机不能连续 ...

2206,啥牌子,多少kv

网友C:
kv值取高了。我改了7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的马达可替代的几乎没有几个,理论上130X能用的都可以,但马达安装孔不一定能对的上
原机不能连续 ...

今年春节那段时间在农村枯稻田上空飞K130是最怀念的一段时光,学3D空翻炸了十几次机子都没炸坏,最后撞树也只是断了尾管,接驳起来后继续飞,后来到县里的草地上炸坏了一个舵机就歇菜了,停摆至今还没修好,转移玩130X了,修好了城市里也没地方飞,这机太过于暴力,太危险,城里少玩为妙

很多人说我你玩个小鸡就花了这么多,直接上450,700不是更爽吗?

有场地有时间谁不喜欢玩700X这样的大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6,啥牌子,多少kv

我买了几种KV的2206,KV1900的接近原机动力但发热比较大,KV1450的差不多是K120那种动力发热一般
也有TW摩友用2204的KV2100的,我没试过这么高KV的,我用两种KV的2204装上去发热都很大,还是2206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06,啥牌子,多少kv

视频里这台机的2206是KV190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v值取高了。我改了7丅。

也可以这么说吧,电机KV值是正常的,估计就8500~9000,只是大齿直径小了,这个是0.4模的大齿,但比130X同级别的机型大齿直径小了很多,这马达用在130X机型完全是不超载使用,如果一定要用用这个尺寸的大齿,大齿用0.3模差不多,

网友:
你还想着主电机,原装尾电机一坏某宝上再买回来的全部都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吧,电机KV值是正常的,估计就8500~9000,只是大齿直径小了,这个是0.4模的大齿,但比130X同 ...

兄弟你改的直驱我一直留意你的帖,但是主承怎样才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这台机的2206是KV1900的

哦,谢谢,也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的马达可替代的几乎没有几个,理论上130X能用的都可以,但马达安装孔不一定能对的上
原机不能连续 ...

这个直驱kV值太高了,满油无法玩,降油门曲线也难受。这是死东西,实际转速=kv值Ⅹ电压X系数。

网友D(2021-04-11):
2304 kv1800可以用吗,130电调多少A的,1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04 kv1800可以用吗,130电调多少A的,15吗

直驱没问题,螺距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