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十字盘舵机频率问题

楼主(2020-05-20):
用的是tg520套机里的KST-X15 1208舵机,舵机是1520us/333HZ,但是MB设置里十字盘最大的频率就只有200HZ的选项,请问该怎么选

网友:
选200就是了!

网友A:
选最大。如果你可以电脑参调的话,可以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最大。如果你可以电脑参调的话,可以自定义

实际333,选了200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2020-09-05):
引用 楼主:
实际333,选了200会有什么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固件升级到最新,电脑端可以设置成333,看灯只能200

网友:
買一條USB轉TTL的板子
焊一條1N4148快速二級體在TX和RX中間 黑線焊TX
5v GND RX連接到野獸上
5塊錢輕鬆做出一條野獸連接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