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33

楼主(2020-05-20):
是我玩过最耐炸的鸡鸡(只限在草地上

)以前玩其它机一个月都要买几次配件,自从玩了933后都不用修机子。

网友A:
小鸡子玩的这么溜,我屯了十几架压箱底了,等我有这技术再拿出来飞

网友B:
我都囤了几十架,无奈技术不行,还是飞K100练升级,这个机子一般的技术根本HOLD不住,距高手说换了1.2mm轴的8520电机,会爆很多,我连电机都囤了上千个,就等技术过关

网友C:
改无刷,改无刷,改无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无刷,改无刷,改无刷

只能用地平线那个内转,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子玩的这么溜,我屯了十几架压箱底了,等我有这技术再拿出来飞

屯十多台,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囤了几十架,无奈技术不行,还是飞K100练升级,这个机子一般的技术根本HOLD不住,距高手说换了1.2mm轴 ...

我没看错吧,电机屯了几千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地平线那个内转,不值当。

我有一个,打算改

网友:
主轴是碳纤的,只要收油门几乎没事

网友:
我记得FBL80,反应很慢,严重滞后,根本悬停都难,像醉酒的,不知道是不是外置发射的问题

网友(2020-06-19):
在水泥地上玩都可以,只要你及时收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鸡子玩的这么溜,我屯了十几架压箱底了,等我有这技术再拿出来飞

伟力 V933 都屯十几架 ?正宗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囤了几十架,无奈技术不行,还是飞K100练升级,这个机子一般的技术根本HOLD不住,距高手说换了1.2mm轴 ...

这款小六通确实很贼,我都不敢在厕所悬停,要在篮球场才敢悬停

网友:
用这个机子练手进步比模拟器快多了,能够控得好933的技术肯定不差,以前刚买到时候,在客厅里都不敢玩,秒炸,现在技术好了,客厅可以2,3个电都随便玩都不炸机,现在还没有勇气在家里翻滚,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2020-11-27):
这个控见到的不多了

网友A:
这个传说中的8mm内转无刷飞K100悬停都做不到,真是太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说中的8mm内转无刷飞K100悬停都做不到,真是太弱了

你这是动力不足还是怎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动力不足还是怎么的?

准确来说应该是搭配不对,这么小的电机只能驱动V933那种小一个尺寸的大桨和35克以内的起飞重量,这个电机力度其实比8520还要弱一个台阶,花贵价格买这个实在是浪费钱,还是要在机架上动手术用1104外转电机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来说应该是搭配不对,这么小的电机只能驱动V933那种小一个尺寸的大桨和35克以内的起飞重量,这个电机 ...

那个8mm电机是给933这尺寸机子准备的吧,我也是5月多开始用933练飞,除了主电机寿终正寝,买了4个8520换上两个其他就吃灰了,8520空心杯动力怎么调都算勉强够的样子,做作简单的翻滚刷锅倒飞尚可,要输出高一点的钟摆就不行了。老板啥时候开放库存~

网友F:
当年这机练到我倒飞四面了才换了几套电机几套桨还有几根碳纤主轴 硬得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当年这机练到我倒飞四面了才换了几套电机几套桨还有几根碳纤主轴 硬得很啊

你是用D7E飞933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D7E飞933么?

不是,最开始是原装控来着

网友E:
不会吧,我记得他们说这电机动力可以呢,是不是哪里没搞对,或者你发现齿轮比例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我记得他们说这电机动力可以呢,是不是哪里没搞对,或者你发现齿轮比例不对?

同样是使用8520做主电机,这机比K100要轻20%,所以动力相对足很多,刚入的D7E没有预存V933的模型数据,这下又要犯愁了,这个混控设置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使用8520做主电机,这机比K100要轻20%,所以动力相对足很多,刚入的D7E没有预存V933的模型数据,这 ...

多弄下,设置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2023-01-15):
引用 网友B:
我都囤了几十架,无奈技术不行,还是飞K100练升级,这个机子一般的技术根本HOLD不住,距高手说换了1.2mm轴 ...

你好,伟力933可否出我一两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