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G

楼主(2020-05-20):
请问各位大神有用过OMG的舵机吗?性能和售后怎么样?小弟打算用在X3上

网友:
我用过h5 不错 省电  性能对于普通玩家足够

网友:
没用过,但听说还不错的。

楼主:
主要是售后问题?听本地模友说这舵机基本没有售后,他买过几个用油机上,十几个起落就抖舵,售后也用,直接丢了

网友:
有售后啊加老板微信寄过去就行了

网友:
用过h5,速度挺快

网友:
不建议用 直接收二手DEKO 不想用了出掉 有问题直接送保养维修 省事省钱 所以不知道你为啥要折腾?

网友:
之前有个契机我买了一套全新的OMG塑料外壳斜盘和金属锁尾 250元 我就飞了几十个起落 机子出了 然后出舵机 也就150才能出掉 如果我用DEKO二手 买进卖出都不用花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售后问题?听本地模友说这舵机基本没有售后,他买过几个用油机上,十几个起落就抖舵,售后也用,直接 ...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售后问题?听本地模友说这舵机基本没有售后,他买过几个用油机上,十几个起落就抖舵,售后也用,直接 ...

这老板售后很给力了,好吧,你不会是没找对渠道吧?

网友:
RCOMG售后很好啊,有什么问题立即解决

网友:
第一次听说OMG售后不行的……我微舵,标舵,中舵都有在用,蛮好用的。DEKO堵转电流有点大,不另外加BEC的话小心空中陀螺仪死机,我因为这个原因炸了两次……OMG也炸过,但是舵机没出过问题

网友:
在用,质量不错,性价比高!参数远超标称,从用这个舵机到现在还没跟售后打过交道!

网友:
出一颗omg x2锁尾,200包邮

网友:
我都测试了 暴力 虐待  放心用 飞了18个月没出现 故障 价格合适 应该没虚标 虚标 早死舵了 推荐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售后问题?听本地模友说这舵机基本没有售后,他买过几个用油机上,十几个起落就抖舵,售后也用,直接 ...

OMG舵机是有售后的,一般你从哪个经销商处购买,可以直接找经销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厂家,厂家会尽心给你做售后的,你这个问题,估计是没有找对售后渠道。不过据大部分使用过OMG舵机的模友反馈,OMG舵机质量很好,很少有出问题的,性能从不往高里虚标,而且可靠性很好,甚至有的模友炸鸡都没有把舵机炸坏。你的舵机出现问题可能是个别现象吧,建议直接发厂家做售后,相信厂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联系厂家,可以私下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G舵机是有售后的,一般你从哪个经销商处购买,可以直接找经销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厂家,厂家会尽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