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好久前飞的了,请各位模友引以为戒

楼主(2020-05-21):
反面教材,好久前飞的了,请各位模友引以为戒
炸机原因:飞的太低,丢图传然后炸机。

不幸中的万幸,没有砸到人和车,但并不是每次炸机都那么幸运。
视频:

网友A:
引以为戒  。必须 ,引以为戒!

网友B:
运气好,第一感觉损失不大,第二,也就1秒的反应时间,是不是没做出反应选择拉油门呢?拉高几米应该图像回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第一感觉损失不大,第二,也就1秒的反应时间,是不是没做出反应选择拉油门呢?拉高几米应该图像回 ...

你说的对,其实拉高油门就行了,但当时没反应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其实拉高油门就行了,但当时没反应过来。

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低高度直接触地的危害远比高空失控的风险要更可控。

网友D:
我咋感觉有点失控的感觉呢,路上有行人有车你来得及躲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感觉有点失控的感觉呢,路上有行人有车你来得及躲避吗。

没有失控,后面我果断上锁的,只是丢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低高度直接触地的危害远比高空失控的风险要更可控。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以为戒  。必须 ,引以为戒!

网友:
图传挡个树都容易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