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用的是5.8g的吗?怎么做到那么远的距离的?

楼主(2020-05-21):
如题,为什么能做到和915差不多的距离?只是提高功率吗?而且如果是5.8g,延迟还比915小

网友A:
打过电话确认了,遥控都是走的5.8。因为我把原装天线换成了猪尾巴。然后,说什么4公里,那都是有条件的,御2市区无遮挡也就1公里。

楼主:
那还是很牛逼啊,按照原理,915要比5.8g距离要远很多倍才是,穿透力也强很多倍,但看到大疆图传还是能绕房子,距离也贼远,不解

网友:
数字图传的优势

网友B:
对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好,容错能力强,降噪效果拔群。另外射频芯片、PCB设计、天线设计也是加分项,航拍机没有3D动作,接收天线需要覆盖的角度比3D机小得多,增益自然可以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好,容错能力强,降噪效果拔群。另外射频芯片、PCB设计、天线设计也是加分项,航拍机没有 ...

大疆图传可以是3d机

楼主:
我谈的是大疆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图传可以是3d机

我说的也是。。。dji的穿越机好像控的距离在2~4k,而航拍鸡的距离在10k以上,有可能是用定向天线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谈的是大疆穿越机

有没有可能是用扩频通信?功率不加距离暴增。

网友:
买了飞就知道怎么回事 了,宣传的是最理想的,就如汽车宣传的油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过电话确认了,遥控都是走的5.8。因为我把原装天线换成了猪尾巴。然后,说什么4公里,那都是有条件的,御 ...

在大野地随便飞,4,5千米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