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杆套丝,杆歪歪扭扭,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21):
    6mm 外径,230mm长  ,6061铝杆,板牙套丝。完成后发现原来笔直的铝棒变得歪歪扭扭。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板牙扳手外面加装一个“导向套”,套的内径与工件外径配合。

网友:
直接买丝杆

网友:
铝棒外径大了—点

楼主:
外径5.9。应该多大?

网友:
买现成的滚丝杆!没有办法,只能歪歪扭扭!长径比已经超过20不能上车床预挑丝!!!

网友:
你想套多大的丝扣?
料的粗细和套扣的粗细是相配和的,粗了细了都不行,要么乱扣要么走不直。

网友:
长径比达到 1:38,手动套全丝不加导向套?

网友:
铝杆和板牙不垂直...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板牙扳手外面加装一个“导向套”,套的内径与工件外径配合。

请问您提的这个"导向套"全称是啥?某宝搜不到这个

网友:
淘宝不会什么附件都有的,一般都是按需自制,车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