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个次满意的车床 粗壮的小车CM6125

楼主(2020-05-21):
一直想鼓捣个车床玩。最早买了个华飞的D210,好东西啊,玩的不亦乐乎,到现在还是觉得业余家里玩玩中最好的选择。
后来被大佬诱惑买了个神机的CM615,这里就不骂街了,破玩意谁给的勇气标个CM啊,就是一半成品,根本没精度可言。
出了华飞买神机,上当了,又出了神机买华飞,后来有孩子又出了,家里放个那玩意不像话啊,不过国良没出,包吧包吧扔阳台了,那玩意太小了。
现在孩子也大了,又拾起这爱好了,又买个华飞,倒霉就倒霉在加了个0630的群,被各种诱惑啊,结果在路边五金小摊买了个满是油泥的,自己一个人鼓捣回家差点没累死,路边摊就是不靠谱,**导轨磨了十八九丝了,白费劲擦的干干净净,轴承也换了,哪天2189出了算了。
不死心满咸鱼转悠,结果纠结了,0630通孔才19,0630A呢油盘又远不如0630的整体铸铁的好。干脆去旧机床市场看看吧,开了将近一百公里跑到文安转了转,看见的几个凄惨啊,没比我的那个好什么,白跑一趟了。
临最后忽然发现马路边有个CM6125,去看了看,还真不错,导轨基本没什么磨损,开机试了下主轴也行。定了下来,转天找了个箱货去拉了回来,这下子几乎是累死了。
拆洗折腾时发现,CM6125真好东西啊,不过可惜是济一的,要是上仪的就圆满了,那是最喜欢的了。

网友:
真是个好东西,超级车迷,恭喜恭喜!

网友:
不错,在家玩个小车床挺好

网友A:
华飞的二手车床很难找到也很贵,这个轿车装不下吗?还要找货车PS:   我查过了原来这个车床非常大有1吨重

闲鱼这种好成色的床非常贵要接近1万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飞的二手车床很难找到也很贵,这个轿车装不下吗?还要找货车

装不下啊,这个一吨沉了,而且体积也不小,和上海十一机的C0630差不多大,不过重量大一倍了。

楼主:
这家伙底座几乎占一半重量了,电机、电机架和变速箱、油泵、电控都在底座里了。
电机47公斤,那个电机座和变速箱连在一起的,感觉比电机都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飞的二手车床很难找到也很贵,这个轿车装不下吗?还要找货车PS:   我查过了原来这个车床非常大有1吨重

...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找二手的,我10年前买的华飞210是4千多,现在也才是5000多而已。算上通胀这绝对是比当年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找二手的,我10年前买的华飞210是4千多,现在也才是5000多而已。算上通胀这绝对是比当年 ...

济南一机的小车床是当年的省优部优产品,华飞与它相比那就是业余级的玩意

网友:
C6125可是够重的,电机是要4千瓦呢,家庭条件用电是个问题,还要有地方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济南一机的小车床是当年的省优部优产品,华飞与它相比那就是业余级的玩意

人家问的是干嘛要买二手华飞,明明可以直接买新的,你来了句济南一机。。。。

网友:
翻新好了上个全景照片,做好把翻新过程的照片都上传,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太重,太大,有地方当然好,不适合家用。好象转速高,不太好挑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问的是干嘛要买二手华飞,明明可以直接买新的,你来了句济南一机。。。。

哦哦,没看仔细,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找二手的,我10年前买的华飞210是4千多,现在也才是5000多而已。算上通胀这绝对是比当年 ...

5000多的小床也不是个个买得起的,活少的可能两年都挣不回来,买华飞不就考虑它125宽轨和稍微高些的精度吗,不然满TB的210车床,又是无刷电机的,又是大通孔的多的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000多的小床也不是个个买得起的,活少的可能两年都挣不回来,买华飞不就考虑它125宽轨和稍微高些的精度 ...

tb上面也就华飞磐仕欧普呲铁辉盛西马特,不过西马特性价比太。。其他的都不行的,还有个cjm250,我认为一步到位250最好了,这个是家机里面最大的了,家里面尤其是住楼房的是不适合上重量超过吨的工业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b上面也就华飞磐仕欧普呲铁辉盛西马特,不过西马特性价比太。。其他的都不行的,还有个cjm250,我认为一 ...

呲铁辉盛这两个都没听说过,查了下徽盛的210车床导轨也只有100宽啊,
价格倒是贵很多,
呲铁比西马特还贵,
西马特的产品要靠运气,
我买过它几个机床附件做工是很粗糙的
CJM250车床是齿轮传动的,
设计说实在的有点落后,
现在无刷伺服电机当车床动力的话,
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机械档位,
因为齿轮传统,声音会比较大吧,
可能它的齿轮传动也是为了车丝吧
家用车床主要是看多久能挣回来,

250我到当地机电市场看的,确实挺大,通孔却不大

网友:
无刷电机体积小,功率大,调速方便,但我觉得低速扭矩小,容易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呲铁辉盛这两个都没听说过,查了下徽盛的210车床导轨也只有100宽啊,[/backcol ...

你如果这么对比的话就只能上工业机。但是玩模型在家里不适合放工业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呲铁辉盛这两个都没听说过,查了下徽盛的210车床导轨也只有100宽啊,[/backcol ...

相同配置的情况下西马特比别的都贵,也不知道贵在什么地方,家用的也就华飞欧普磐仕黄山辉盛呲铁,家用的主要是为了做模型,挣钱?还是用工业机吧,不过家里放工业机根本就不靠谱。齿轮?也就cjm250那么多齿轮,但是齿轮有齿轮的好处。西马特的齿轮倒是噪音不大,但是材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0多的小床也不是个个买得起的,活少的可能两年都挣不回来,买华飞不就考虑它125宽轨和稍微高些的精度 ...

通孔大意味着钢性差,人家通孔小这样设计是通过计算出来的。

网友:
看了看楼上的忍不住插一嘴,在家玩个模型又不是卫星上天,非得要多高的钢性和精度啊?玩个模型过来过去就铜铝尼龙,偶尔来点铁件,钢件都少得可怜。非要一口一个工业机,一口一个高精度高钢性,累不累啊?是你玩机子,不是机子玩你啊?

网友:
好机器可遇不可求啊

楼主:
这些天闲着就擦洗擦洗,真特么费劲啊,为了重新做漆,吊也买了,磷酸三钠也买了,热得快买了十个,铁皮桶也买了一个,结果发现特喵的这底座根本放不进去。只好角磨机上砂纸轮打磨了。
油泵擦出来了,不过机滤不咋样,买了个车用的换上。
走刀箱打开一看傻眼了,这得多少年没用了,油都干上了。

楼主:
楼上忍不住插嘴的哥们可真逗。

网友:
我有全套CM6125图纸,需要联系

网友E:
说明书,图纸,全套,需要联系

1-001 CM6125型精密车床封面

3-01 CM6125型精密车床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图纸,全套,需要联系

几多大米啊

网友(2020-09-03):
拍照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我觉得吧。。如果条件满足  还是上工业机吧。。。
有时候被设备限制发挥是个很**的事情
突然好后悔买顶楼做工作室
应该弄个带车库的房子的。。。
可以直接0630陪小炮铣

网友:
自己玩儿玩儿够用就行了!

网友(2021-08-19):
加我微信19381958

网友F:
CM6125的通孔多大啊?这个要比0630好吗?在闲鱼上看了下价格,比0630的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CM6125的通孔多大啊?这个要比0630好吗?在闲鱼上看了下价格,比0630的高啊.

26MM的
比0630好太多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26MM的
比0630好太多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能介绍下是主要是好在什么地方吗?我本也打算入个:06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介绍下是主要是好在什么地方吗?我本也打算入个:0630

说这俩好坏之前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场地不受重量限制。
这两个床子大小差不多,但6125比0630重一倍都多。
如果场地不受限制当然是6125好了。
这两个床子新的时候0630便宜很多,操作也比6125方便一些,如果我是厂长,没什么精度要求的活我肯定不会让工人去用6125。所以在文安转了转,看到的6125磨损都比0630小。同样价钱能买到的6125成色比0630好多了。0630有点向0618靠拢了,什么破成色的都敢要个高价。假如最后不玩了卖废铁6125还能多卖一倍以上。
6125是精密车床精度本身就比0630高,所以即使是旧的,0630惨到不能用了,6125还能就和用着。
6125床身床头刚性比0630高多了,他那宽度厚度在那了,你可以看看我图片里的对比。所以6125能车出的光滑工件,0630起码还得打磨一道。
6125的床头里边基本没齿轮,运行的时候不会受外来震动干扰,车螺纹时转速小接上挂轮也无所谓了。0630就不行,床头那一堆换挡齿轮哗啦呼啦的干扰不小。
6125不如0630的就是换挡需要换皮带轮,车螺纹时候需要换挂轮。不过6125变速箱有高底两档,电机是双速的,加上我配了个变频器,变速方便程度基本和0630没什么差别。
换挂轮这问题本来是想改电子挂轮的,但因为要改数控就加工了套挂轮先用着,改完数控挂轮出掉也不会亏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这俩好坏之前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场地不受重量限制。
这两个床子大小差不多,但6125比0630重一倍都多。
...

好的,看来6125很不错的,

网友:
济南的CM6125不错了,应该是个好东西。

网友G:
要精密   超重的底座少不了   楼房党是望而却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精密   超重的底座少不了   楼房党是望而却步了

大佬啊没了底座这床子就废了
安装规程里底座的调平对精度影响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