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Xnova电机评价和建议

楼主(2020-05-22):
我已经连续买了四颗蝎子,380/420/500/520,打算换一个电机牌子,给我第一台700用,不知道Xnova电机如何。
数据的确比蝎子好看。据说效率很高,但是看到有人说不如蝎子暴力,不知道什么概念,比如4530-525的功率要大于蝎子4530-540。虽然我也,暴力不起来
求用过的大佬评价一下Xnova电机,优点缺点之类。
电调打算依旧是蝎子200,清一色蝎子电调

网友A:
这电机没用过  但是我有一个模友用油王的和K牌的电机  他说是属于第一档次的  蝎子属于第二档次  昭意属于第三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没用过  但是我有一个模友用油王的和K牌的电机  他说是属于第一档次的  蝎子属于第二档次  昭意属于 ...

感谢建议

网友:
我都用过,水平有限感觉不出来。都挺热的!

网友:
都是国产的,差距没那么大,不必纠结

网友B:
买过xnova 4535 520kv放在800上面,配12s不是很新的电池随便钟摆,性能强的一塌糊涂,发热的话,这么大的电机,这么高的功率,不热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确实没有蝎子那种灼热感
还收过一个kontronik pyro850-50,k电机发热和xnova应该是差不多的,热还是热但是没有烫爆了的感觉
动平衡方面k电机绝对是最好的,全转速域没有任何震动,只有风扇的呼呼声。xnova动平衡也很好但是中低速有很响的金属啸叫声,可能是没做三维动平衡的原因,但是最新版会不会改进么,我也不晓得了
天蝎星么我没用过他们大电机,只有X3上有个2520,震动和发热都比较大,拆了齿轮空转能带着飞机跑,飞完了把手放上面能烫的跳起来,当然功率是充足的,未来可能会买个4235,所以暂时给不了什么建议。
xnova肯定是比蝎子高一挡的,喜欢就买吧,不会后悔的

网友:
只用昭意47,底大一级压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xnova 4535 520kv放在800上面,配12s不是很新的电池随便钟摆,性能强的一塌糊涂,发热的话,这么大的电 ...

感谢建议,蝎子的发热的确很猛,启动到一定转速也会出现啸叫声,3020 4025都一样。

网友:
k牌电机要搭配k牌电调才能发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