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穿越机,BF里接收机无信号

楼主(2020-05-22):
接收机用的R-XSR,已经对好频,飞控上的接线应该也没错,但调参的时候就是接收机一栏就是没反应
是不是其他还有什么没设置好的,飞控修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修过的原因?飞控是大通F405mini

网友:
是不是协议没选对?

网友:
我们要看图说话,你先上图。

网友:
接收机模式对吗?长按接收机上的按钮换个模式试试?

网友:
如果你确定对上频了,端口页面没设置对

网友:
检查这几点

解锁问题,rssi等分享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2651

楼主:
原因,飞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飞控坏了

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