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论坛全网第一 x3/x3l/x360 看进来 哈哈 好精致的小东西,便宜好用实用

楼主(2020-05-22):
哈哈,这年头,弄个第一很难呀

现在连m2/300x这个尺寸的直机正反牙都是标配了,但是几乎人手一台的X3却没有斜盘的正反牙,正反牙的方便就不多说了,利器啊利器

没有斜盘正反牙十字盘调平起来比较麻烦;
如果遇到了正负螺距不一样的情况  可以调斜盘舵机拉杆来从机械上调一致

调好机械 手感就不说了  稳、准

X3 最后的一点小遗憾也补上了。完美  ~

网友:
富丽现成的有

网友:
蛮粗壮的。

网友A:
富丽有现成的塑料件,好用得很哦

楼主:
额  ls 的都没注意到重点是十字盘-舵机正反牙连杆啊

网友B:
X360就是正反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60就是正反牙的啊

请先搞清楚大桨夹拉杆 和  舵机拉杆 谢谢

网友:
这个拉杆我觉得还是像x360那种固定式的比较好,这样调平十字盘后3个舵机臂的位置都一致,舵机臂上下移动位置也一致。

网友C:
我之前用过大桨夹正反螺纹的,后来不用了
因为飞久了居然能脱开,然后就双桨了

网友:
富丽一体的固定长度,长度一致都不用调

网友D:
要调的是大桨拉杆,十字盘拉杆保证长度一致富丽的塑料一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过大桨夹正反螺纹的,后来不用了
因为飞久了居然能脱开,然后就双桨了

你这是质量不过关吧。。。450~700没一台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先搞清楚大桨夹拉杆 和  舵机拉杆 谢谢

舵机还要靠拉杆调,感觉是在给自己增加难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调的是大桨拉杆,十字盘拉杆保证长度一致富丽的塑料一体就可以了

你啥舵机,一致性能这么好,我的用富丽的十字盘不平  最高和最低点螺距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还要靠拉杆调,感觉是在给自己增加难度嘛

嗯。开心就好

网友E:
买了亚拓470原厂的正反牙后,才发现原来富丽也有,一个9元5根,一个要34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亚拓470原厂的正反牙后,才发现原来富丽也有,一个9元5根,一个要34啊!郁闷!

尺寸能对上就可以   正反牙调平和调双桨,真是一绝,不知道哪位大神发明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啥舵机,一致性能这么好,我的用富丽的十字盘不平  最高和最低点螺距也不一样

微调啊,舵机臂齿不一样,最高最低陀螺仪里调水平,我用deko,3个发给厂家弄好一致性

网友:
一体的多好啊?你的意思是即使k8里舵机臂调水平,螺距为零时,实际是螺距上下行程仍不一样?

网友:
买国产那几个售后好的舵机,然后用富丽的固定长度塑料拉杆挺方便的,当然顶尖国外舵机就没办法了,毕竟小舵机用久了多少有点不一致的

网友:
这个哪里买?

楼主:
我淘宝上买的  搜 x360 斜盘 正反牙

网友(2021-04-04):
引用 网友A:
富丽有现成的塑料件,好用得很哦

每个机的舵机安装位置,不同品牌舵机尺寸都不一样,还是自定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