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

楼主(2020-05-22):
老外的液压坡口机上留下来两个轴承,淘宝查了下,好像是精

密轴承,这个能DIY个无动力主轴吗?

网友A:
【我捡到个螺丝能DIY个汽车吗】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捡到个螺丝能DIY个汽车吗】系列

哈哈,主要是淘宝查了下这个型号的轴承,卖的还不便宜,所以想拿来用在哪里。

网友B:
普通轴承做个主轴啥的还好,精密轴承就做不了了。
普通轴承打个孔穿上,就是轴,精密轴承对应要搞精密的孔,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轴承做个主轴啥的还好,精密轴承就做不了了。
普通轴承打个孔穿上,就是轴,精密轴承对应要搞精密的孔 ...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捡到个螺丝能DIY个汽车吗】系列

网友:
可以造个飞机

网友:
主轴轴承除了深沟球轴承,还要用角接触轴承,光一种轴承还不行

网友:
好像工程很大的样子!
围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