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了一个测推力的东西,勉强还能用

楼主(2020-05-22):
振动特别大
xxd 2217 3s 3.8v 40A电调 965g静推力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东西 最好用一块大木板作为底座 会稳当很多

网友:
这个结构不知测出来准不准。。。

网友A:
这种结构测出来的数是不准的。

网友:
同条件下,测试各种动力组合的推力差异性还是有参考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测出来的数是不准的。

哪里有问题吗,刚度也还可以

网友:
这个结构要准确的话需要保证两端杠杆长度一致,并且推力线也要垂直,我觉得测出来还是参考价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吗,刚度也还可以

两臂一定要等长。臂的转轴阻力要非常小。

网友:
直接买个电子拉力称用个杆子接后面,便宜准确。

网友:
买个拉压力传感器 几十块钱。再想省钱就那个手提的钩子秤把钩子去了 硬链接测试,前几年老多发这个的,精度不行但是也大差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