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JUMPER T16 P 、X9D P这两个怎么选啊

楼主(2020-05-22):
如标题
想换一个控
功能和性价比上看,感觉T16 P要好很多,但是很多人说做工不好
普及程度和口碑上看,很多人都说说X9D P好
比较迷茫,自己的AT9S用了两三年,已经换过一对摇杆,目前各方面还是可以继续用(除没发现断天线短距失控过两次和接收机被压坏短距失控过一次)
想请大神们指点下,失控率和遥控距离方面两者哪个更优秀,哪个控更稳。

网友A:
彩屏好   怕失控上915

网友B:
很遗憾告诉你,失控率与遥控距离乐迪更优秀。乐迪只是按钮差,样子差,看上去不够**。t16造工比x9d差,一分钱一分货,实话实说。要体验好,一定要配黑羊

网友C:
谁说T16P不好,我在用。开源软件,有没有需要可以自己搞,之前Devo协议没回传,我改了发布回去。做工我觉得不错,跟别控最一样的地方是连线不是用线材,是用软线路板,我觉得很不错的。厂家零件一大堆放出来卖,什么东西坏了都可以修,也不时有升级件出,可以买回来升级。我对这控非常满意

网友D:
个人建议配置高清:第一种方案:TX16S 配大黑羊,再加上大疆的天空端。第二种方案:大疆FPV全套。爽歪歪!

网友E:
当时我也纠结,后来我用了pl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T16P不好,我在用。开源软件,有没有需要可以自己搞,之前Devo协议没回传,我改了发布回去。做工我觉得 ...

我也在用T16 感觉非常满意 彩屏操作非常直观

网友F:
我选择X9D P,稳定 ,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屏好   怕失控上915

嗯嗯  嗯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告诉你,失控率与遥控距离乐迪更优秀。乐迪只是按钮差,样子差,看上去不够**。t16造工比x9d差,一分 ...

嗯嗯  嗯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建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T16P不好,我在用。开源软件,有没有需要可以自己搞,之前Devo协议没回传,我改了发布回去。做工我觉得 ...

嗯嗯  嗯嗯  好滴  好滴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配置高清:第一种方案:TX16S 配大黑羊,再加上大疆的天空端。第二种方案:大疆FPV全套。爽歪歪!
...

嗯嗯  嗯嗯  大疆的表示买不起呀  预算有限  谢谢建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我也纠结,后来我用了pl18.

嗯嗯  嗯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选择X9D P,稳定 ,手感好

嗯嗯  嗯嗯  谢谢    谢谢 建议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告诉你,失控率与遥控距离乐迪更优秀。乐迪只是按钮差,样子差,看上去不够**。t16造工比x9d差,一分 ...

说的对,t16和x9d只是功能很强大,x9d手感好一些,t16大屏颜值高,设置参数回传大屏看着舒服。失控率还是乐迪好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当时我也纠结,后来我用了pl18.

明智的选择。多协议遥控器用了多种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手里有一堆各种品牌的接收机,可以根据需要买不同品牌的接收机,缺点就是各种不同协议品牌接收机,反应速度性能各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智的选择。多协议遥控器用了多种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手里有一堆各种品牌的接收机,可以根据需要买不同品 ...

对呀,我也是各种品牌的接收机都有。

网友H:
x9d,再说都出t18了还要啥t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x9d,再说都出t18了还要啥t16

嗯嗯  谢谢 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对,t16和x9d只是功能很强大,x9d手感好一些,t16大屏颜值高,设置参数回传大屏看着舒服。失控率还是 ...

嗯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建议呀  不玩控  只求稳

网友I:
现在有一股玩控的倾向。
请记住,我们玩的是航模,不是遥控器,切忌买椟还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一股玩控的倾向。
请记住,我们玩的是航模,不是遥控器,切忌买椟还珠。

确实哦   只求稳  距离远

网友J:
妥妥的 X9DP 2019  经典 稳定 我身边圈里都选X9DP   还保值

网友K:
TX16S 配大黑羊 性价比无敌 开源  可玩性极强

网友L:
我一开始也是AT9S入坑,之前除了作死绕移动基站飞失控过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保持在RSSI 20以上从未失控

网友M:
因为搞活动刚入了t16s,感觉比模友的x9d好很多,感觉年纪大玩opentx有点吃力设置比较复杂,,开源控类似固定翼的飞控,喜欢折腾的觉得功能多耐玩,对于不想动脑喜欢简单上手就玩的慎入,入魔好多年了,觉得这价格能买到这样的控挺值,支持各种协议,一控玩遍各种机,对于玩的比较杂的手上机机比较多的模友很合适,至于是不是好用可靠性怎么样还得经过时间的考验,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妥妥的 X9DP 2019  经典 稳定 我身边圈里都选X9DP   还保值

嗯嗯  谢谢建议呀  谢谢建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TX16S 配大黑羊 性价比无敌 开源  可玩性极强

嗯嗯  嗯嗯 谢谢建议  谢谢建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一开始也是AT9S入坑,之前除了作死绕移动基站飞失控过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保持在RSSI 20以上从未失控

嗯嗯 是啊  乐迪还是挺稳的 原装控 拉距 拉到过4.1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因为搞活动刚入了t16s,感觉比模友的x9d好很多,但是年纪大了玩opentx吃力设置复杂,不想动脑的小白慎入, ...

嗯嗯  谢谢 建议  谢谢建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妥妥的 X9DP 2019  经典 稳定 我身边圈里都选X9DP   还保值

请问哪家买的啊

网友(2020-06-22):
淘宝睿思凯官网 自己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