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8的上下电机不是平行的,正常吗?

楼主(2020-05-22):
如图所示,每只轴上的上下电机都不是平行的,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如果都是对称的可能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对的 就是这样的  反扭角,对偏航有帮助

网友:
这设计好,飞行比较稳

网友(2020-10-04):
我怎么看都觉得你这个是,,,,装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