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到来会不会翻来航模新篇章?

楼主(2020-05-23):
5g时代到来。传输速度和稳定性更上一层楼。突然有了一些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众所周知现在航模图传设备距离和价格是一个什么状态。玩远航高昂的成本让人望而却步!并且也只那么远!假若换一个思维是否可行呢?手机现在这么普及。处理能力也越来越优秀。为什么不用手机硬件呢?两个5g手机即可集成图传。gps。飞行姿态(陀螺仪)。包括飞控运算等等一系列的功能!距离,重量,包括成本远不是现在航模设备能比的!不知道这个粗浅的想法是不是可行。本人纯属小白。不对的地方希望广大摩友指教。一起探讨让航模指路更加长远!

网友:
总有人把五g,想得和神一样

网友:
总有人玩航模,就知道远航。

网友:
不知道手机在高空有信号不

网友A:
手机在高空没有信号!!我的定位器就是这样。

网友:
5G虽然传输速度快基本无延迟,但5G由于频点太高,信号穿透力差,基站的覆盖半径一般约为100-300米,所以用于航模FPV的图传或者数传恐怕有些强人所难了,不过数码时代技术创新不断,没准有人能搞出点名堂,我们还是期待吧。

网友:
5g技术就不便宜了?

网友:
你的想法是没错,120m高度以内应该会有信号。但是,航模的灵魂不在远航,在视距。

网友:
开发1.2g图传

网友:
航模的乐趣是常规飞行器做不出来的机动动作

网友:
5G你比4G多1G

网友B:
无论4g还是5g,都不适合做图传,不实用。手机做飞控一点问题没有,做图传的话不要只局限于4g5g网络,应当像树莓派图传那样外挂otg网卡或者其他高速率大功率无线模块,这才是正途。

网友:
依靠无线网络做视频传输,民用应该还不行,不说延时的问题,你就想想超视距飞行,就不让,商用应该能允许,民用的话肯定有几个想出名的给你来一个超视距的飞机场跟拍之类

网友:
5G依靠的是强大的基站网络。目前的技术只能做到几百米的距离。对于动不动几千米上万米的远航航模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几百米内的遥控技术2.4G就不用我多说了。至于昂贵的问题……国内玩涡喷的一堆人……而技术好的那一帮人更不用说了……什么直机,固定翼。那才是烧钱。一年油料钱比大多数人的家用轿车还烧得多,一年十万的投入最多混个中等水平。

网友:
手机你能保证不卡?卡一秒可能就会炸机。还有手机的蓝牙也不稳定,把手机当显示的也不是没有,但是延时很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论4g还是5g,都不适合做图传,不实用。手机做飞控一点问题没有,做图传的话不要只局限于4g5g网络,应当像 ...

大功率模块本身就是个灰色的存在,把这个当正途有点勉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模块本身就是个灰色的存在,把这个当正途有点勉强。

你硬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等6g吧,卫星基站,国外已经开始研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硬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等6g吧,卫星基站,国外已经开始研发了。

只是说出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而且远航这种玩法本来就是被政策打压的,因为很明显能被用来做坏事,所以就算有数据链路新技术,也基本会遭封杀。数据链路的正途是用来造大国重器的。

网友:
双机远航吧,一架作为空中继承基站,就像图95引导花岗岩的末段制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在高空没有信号!!我的定位器就是这样。

不高于200米信号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