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刷电机能改装吗?(可改装,已解决)

楼主(2020-05-23):
从修家电的朋友那搞到2只拆机国产电机,接上20A电调一顿一锉不转,问了一下好像是用以高电压环境,请问各路大神,这电机能不能重绕线圈让普通电调驱动?

网友A:
看图片中好像是用霍尔元件换向的,所以不能用航模电调驱动。
必需把三组线圈的线头从线路板上焊开,重新接成三角形或Y形,然后接上电调就能转了。

网友:
如果转子磁性较强  ,线圈用粗线改绕后可作船模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中好像是用霍尔元件换向的,所以不能用航模电调驱动。
必需把三组线圈的线头从线路板上焊开,重新接 ...

沒有霍尔传感,只是3个绕组,丫形接线。

网友:
那三个贴片元件看着像。 接线桩?

楼主:
是接线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线柱

把它改成Y接法,用4S电池试试。

网友A:
这也是拆机改接的,2S电池就运转很好了 ,蛮有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拆机改接的,2S电池就运转很好了 ,蛮有力的。

强!

网友B:
没用的,转子不是钕铁硼强磁,启动接收不到足够反向电动势。电调算不准,无法驱动。

网友C:
可以的,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很好改

的确如此,重绕线圈以后用2S锂电就可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转子不是钕铁硼强磁,启动接收不到足够反向电动势。电调算不准,无法驱动。

转子是钕铁硼的,已成功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