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穿上了水鞋,请教

楼主(2020-05-23):
水鞋都是用的钢丝做的,向一个方向往下压机翼放开后,机翼会来回晃悠,不知道这个情况在水上起飞降落的时候有没有影响,我用的2216  1250的朗宇,反扭也不小估计。

网友A:
钢丝支架可能太软,降落时稍重点就会趴在水里喔,做好防水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支架可能太软,降落时稍重点就会趴在水里喔,做好防水再试!

钢丝是固定好的,有斜拉杆保证了前后,应该不会栽到水里,就是这个机身下边固定的地方带来了左右的晃动

网友B:
加几根竹签就好了。

网友C:
这钢丝支撑估计下了水阻力一大,就够呛了

网友D:
水鞋怎么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E:
下面增加了阻力,电机又抬高了,这个推力线会不会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钢丝支撑估计下了水阻力一大,就够呛了

前后没事,有斜拉杆,就是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鞋怎么做的,很漂亮啊!

比猫画虎呗,没有特定尺寸,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增加了阻力,电机又抬高了,这个推力线会不会很难受?

也是,实在不行就先去试试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几根竹签就好了。

在哪里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增加了阻力,电机又抬高了,这个推力线会不会很难受?

猫哥,今天飞北极星,栽到水里了,结果就是舵机正常,电机一开始顿挫,后来就没反应了,,,没做防水,,电调还能用修复吗

网友F:
我也有这机,N年前的了,稍后把它修复,看看能不能胜任FP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机,N年前的了,稍后把它修复,看看能不能胜任FPV

没问题吧,以前的好多航拍视频都是翼龙担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猫哥,今天飞北极星,栽到水里了,结果就是舵机正常,电机一开始顿挫,后来就没反应了,,,没做防水,, ...

下水了还推油门,胆子大了些!

理论上这玩艺可以修,不过我也没修过,我猜对会修的人来说不难,估计也就换换管子。

飞机下水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电,然后设备清洁,完全干燥后再检查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快速解决办法,就是加斜撑

网友:
这个水鞋太高了,目测会一头栽水里。。。

网友:
目测推力线不合适

网友H:
看图做的不一定能水上起飞,可以先在草坪上测试,然后到水上试飞,做好救援船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图做的不一定能水上起飞,可以先在草坪上测试,然后到水上试飞,做好救援船的准备。

已经准备好船了,之前飞北极星用杆子拔上来的,现在大的小的都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水了还推油门,胆子大了些!

理论上这玩艺可以修,不过我也没修过,我猜对会修的人来说不 ...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断电,晾干,结果还是不行。水机一时爽,,,做好防水一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机,N年前的了,稍后把它修复,看看能不能胜任FPV

应该没问题,近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速解决办法,就是加斜撑

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