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 大神们 2212 980kv 上6s电池配小桨可以不 有人试过吗?

楼主(2020-05-23):
(无正文)

网友A:
不上桨都会冒烟,别说小蒋了。电机给你的参数要遵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桨都会冒烟,别说小蒋了。电机给你的参数要遵守。

是线圈赖压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线圈赖压不够?

电机设计转速,耐压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设计转速,耐压决定的

喔 赖压应该够 都是低压  就是不知道电流能吃得消不 2212 980kv 最大20A电流

网友B:
当然不行了,你简单算算看,空载就两万多转,就算你电气受得了,轴承也要冒烟

网友:
重新绕线就行了,很灵活的。

网友:
把6S当3s用

网友C:
6s配六寸桨刚好,别听没有用过想当然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 赖压应该够 都是低压  就是不知道电流能吃得消不 2212 980kv 最大20A电流

你试试,,电压高,电流就小。12伏和24伏,差一倍。短时间可以转,超过额定值,升温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电压高,电流就小。12伏和24伏,差一倍。短时间可以转,超过额定值,升温很快。

一直用2212kv1000的电机6s当kv2000
的使用,配桨按3skv2000的配。高电压电流小发热低,效率高,但要电调支持6s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配六寸桨刚好,别听没有用过想当然的人。

你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行了,你简单算算看,空载就两万多转,就算你电气受得了,轴承也要冒烟

轴承应该能承受

楼主:
不会绕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没有

哪天拍个视频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天拍个视频你看看

好的

网友B:
好像也是,我想反了,带负载转速更低。
电流肯定不是问题,线径浪费了,功率一样的话铁心应该也不会饱和
不是专业的,这个应该要请教电机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是,我想反了,带负载转速更低。
电流肯定不是问题,线径浪费了,功率一样的话铁心应该也不会饱和 ...

电压应该不是问题 就是看最大电流线圈承受得住不 毕竟980kv最大电流才2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应该不是问题 就是看最大电流线圈承受得住不 毕竟980kv最大电流才20左右

你电压上去了电流就下来了啊,电压加高电流还不降的话功率就超了磁芯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天拍个视频你看看

上6s配6寸桨推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