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T轴传前伞齿扫齿问题很可能为设计缺陷。

楼主(2020-05-23):
全新470LT到手飞了不到20个起落,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扫齿。

以上是原厂状态,没有加垫片。
在处理问题中仔细观察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伞齿不同心,试了六个,都有这个问题

就算加了垫片,也会出现一边咬合紧一边咬合松的问题。图中由于垫片导致一边更紧,扫齿扫得光溜溜

相对严谨,专门做了一个水平测试台,螺距0,油门40。非锁尾感度30。

亚拓尾传前传动轴的伞齿设计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不同心!怎么加垫片都没法彻底解决问题。亚拓应当关注啊。

网友:
这种传动结构对生产要求高,对安装要求高,间隙不能大也不能小;震动、噪音也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皮带直驱大行其道的原因。制造简单,安装简单、成本低、噪音小震动小
直驱+压带轮也杜绝了跳齿。

网友:
换皮带不就完事了

网友:
还是安装细节上再看看吧,大厂家设计的产品不会有问题的。要是有问题不会玩的人那么多。

网友:
不用垫片也扫吗?

楼主:
不用垫片也扫,图中就是原厂按图纸装配调试(不加垫片)五六个起落后扫齿情况

楼主:
今天打算把垫片磨薄一些再试试看。

网友:
450伞齿都稍微不同心的,一般不会加垫片而且还要用力推紧,直到顺滑为止,,如果不行就说明这个伞齿精度太差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打算把垫片磨薄一些再试试看。

450  500 当时这个伞齿恶心死我了 紧了震动大  松了扫齿不松不紧 调死个人

折腾这个干嘛,出给那些整天鼓吹不是轴传不飞的人吧,他们有办法调。

买个皮传安安静静的爽飞起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  500 当时这个伞齿恶心死我了 紧了震动大  松了扫齿不松不紧 调死个人

折腾这个干嘛,出给那些整 ...

谢谢。基本上也就折腾到这里了,是在考虑皮传。

网友B:
亚拓500xt 不能暴力飞就是这个原因,从此以后我就远离齿轮传动,绝不碰。

网友:
很少看到这么用心的帖子了,连试验台都搞了一个出来。哈哈,轴传的确没有皮带好调,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飞450SE或者450SPORT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亚拓500xt 不能暴力飞就是这个原因,从此以后我就远离齿轮传动,绝不碰。

一般这种情况是没装好,厂手飞几千个起落的高强度测试没问题后,厂家才开始销售的。别的厂不知道亚拓做的东西都很严谨认真的,品质有保障。可以再对照说明书认真调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通过阅读受益匪浅。遇到过空中断皮带。楼主可以每次起落前后都检查一次伞齿松紧度,进一步验证猜想。不过四五个起落扫齿也太频繁了。是考虑换直驱的时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是没装好,厂手飞几千个起落的高强度测试没问题后,厂家才开始销售的。别的厂不知道亚拓做的 ...

可以很严谨的告诉您,亚拓现在的伞齿真的同心度有问题,我已经买了3包亚拓450的伞齿了真的都是不同心的,没办法只能用飞越的了,真心希望亚拓能出来管一下这个伞齿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是没装好,厂手飞几千个起落的高强度测试没问题后,厂家才开始销售的。别的厂不知道亚拓做的 ...

我也是这样子想的,但现实情况是:

要普通玩家像厂家那样子的精度安装一个齿轮,太难了。

比如有点点震动,对于我们来言很正常不费钱继续飞,不像厂家排除万难,随意跟换配件。结果就是,很多人扫齿轮扫怕了,这个不是推测 ,是结果。同时,几千起落也要看怎么飞,我的飞法,100起落都可以飞扫了,因为技术不好暴力补,这样子对齿轮瞬间压力更大。

网友B:
赶紧出了齿轮机吧……皮带机才适合普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出了齿轮机吧……皮带机才适合普通人。

一体前传动波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没有470的,某宝自己搜7075前传波箱。主要还是前传波箱是2片式设计,容易受力蠕变,这个问题亚拓一直存在,通过垫片调整间隙可以改善,不能完全解决。

网友:
亚拓的品控现在不行了吗?

网友E:
应该是安装问题,90油门暴飞3D都没事,你40空转都扫,太奇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间隙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安装问题,90油门暴飞3D都没事,你40空转都扫,太奇葩了

你说得对,这是实验之一:直接加一个垫片(厚度0.14mm),结论是太厚。但是就算这种增加一个0.14mm厚的垫片也无法解决同心度问题依然存在咬合一边紧一边松。

后来又测试了其他厚度,都存在同心度问题。这个同心度问题只从垫片上看没有出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间隙太小了

现在发现的问题已经是“同心度”问题。怎么改变垫片厚度都无法解决同心度问题,扫齿也无法根本杜绝。

网友:
470轴传款国内第一架就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严谨的告诉您,亚拓现在的伞齿真的同心度有问题,我已经买了3包亚拓450的伞齿了真的都是不同心的, ...

质量问题亚拓可直接售后,很方便分分钟就换好了。亚拓还是很不错的,比其他厂家售后都好很多。代理商都非常好,乐于帮助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这是实验之一:直接加一个垫片(厚度0.14mm),结论是太厚。但是就算这种增加一个0.14mm厚的垫 ...

检查是否装机问题!

楼主:
也不算是新手,装配没有问题。对转齿这个轴上的伞齿明显不同心,换了三包原装配件(每包2套),都一个样:不同心。等出差回家后拍个视频看看不同心的问题。

网友(2020-06-26):
亚拓轴传设计一直都不耐用包括700级。楼主470L横轴的长度多少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470是小齿轮容易扫齿,特别是炸了几次机后更容易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