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自燃了

楼主(2020-05-23):
夏天到了,飞机经不住暴力飞行。四块电就烧了。那么问题来了,是继续买回mark4还是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我的也烧了,同喜同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烧了,同喜同喜

有缘人

网友:
这么惨烈

网友:
太不幸了。

网友B:
是电池惹的祸?

网友C:
谁惹的祸?

网友D:
大疆烧坏了吗

网友E:
居然尸体这么完整,我的自然以后就只剩铁,铝都融合了,碳纤全部变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惹的祸?

应该是飞控烧了引起电池短路然后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惹的祸?

飞塔吧,受不了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尸体这么完整,我的自然以后就只剩铁,铝都融合了,碳纤全部变粉

水浇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烧坏了吗

已经返厂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烧坏了吗

已经返厂了

网友F:
大疆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疆烧坏了吗?

线烧坏了

网友:
应该是天气太热,又暴力放电,电池温度飙升,然后引起鼓包,然后电池破裂,然后电池内部化合物接触空气后就开始剧烈燃烧了?

网友G:
是电池先烧 还是飞控先烧
电池先烧 以后就只能定期淘汰旧电池了
飞控过热烧起来的话 那就准备两台一样的飞机 轮换着飞 让设备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电池先烧 还是飞控先烧
电池先烧 以后就只能定期淘汰旧电池了
飞控过热烧起来的话 那就准备两台一样的 ...

飞控吧,电池是新的。暴力飞了四块电,应该受不了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备两个小鸡飞了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H:
我天气太热我都不飞的,另外我osd里也设置了主控温度显示,时不时的也看一下温度,而且我认为大热天飞飞机,架次太频繁的话可能还会导致飞控死机等等问题,楼主这个的确太危险了。

网友I:
请问楼主,飞控和电调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J:
什么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天气太热我都不飞的,另外我osd里也设置了主控温度显示,时不时的也看一下温度,而且我认为大热天飞飞机 ...

原来可以看温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配置啊

格普f7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飞控和电调是哪个牌子的?

格普f7飞塔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可以看温度的啊

DJI的OSD暫時看不了溫度

网友:
惨烈    一两千没了

网友(2021-01-18):
我前几天也烧了。。。

网友:
格普的飞控这么烧

网友:
飞控安装要和机架做好绝缘,碳纤机架是导电的,太近了就容易碰到短路,烧板烧飞控

网友:
还有层与层电路板之间间隙要留够,不然也散不了热,有的人装机光顾着好看,机腹塞的一团实,飞久了不烧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