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装BB响吗?

楼主(2020-05-23):
大家有装BB响吗?装了会重几克,好像用处也不是特别大,离远了听不到声音,离得近才听得到。

网友A:
必须装,否则炸鸡在草丛中在你脚下你也看不见!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找飞机时特别有用

网友:
飞机电机都可以替代BB响了,没必要。还是要设置好

网友B:
装个5v的蜂鸣器

网友:
电机的响声也可以

网友:
我既有BB响,也设置的电机响,找机还是有用的

网友:
bb响是蜂鸣器吧,装在尾巴上的,有一个会好看一些吧。

网友:
我是电机不装都可以,bb响必须装

网友:
电机鸣叫好像没bb响那么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5v的蜂鸣器

对,不到一克。

网友:
我的bb响坏了  二十米找了我十几分钟

楼主:
我买了个2.9克,带四个灯的

网友:
我一般都装,装bb响又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除了找飞机之外bb响还有其他的功能,虽然很少用,通过电机鸣叫听声音也可以,但是经常这样对电机不好

网友:
要装,装单独的bb响,那种圆的,最小的这种,没多少重量,电机声比bb响轻多了。

网友:
目视飞行的时候电机应该是不会发声的;还是靠BB响报电压

网友:
估计楼主未找过飞机

网友:
必备的。。不然迟早丢机在眼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装,否则炸鸡在草丛中在你脚下你也看不见!

还真的是这样

网友:
论BB响的用处

网友C:
没必要,大机装了,小机没装,设置电机发声就行了,远距离靠信号找,近距离才听鸣叫,声音小点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大机装了,小机没装,设置电机发声就行了,远距离靠信号找,近距离才听鸣叫,声音小点也无所谓。

20米内周围有杂音的时候,电机基本听不到声音。就是装的BB响有时候周围声音太杂,近距离都听不到。

网友:
一个bb叫多少钱 一架飞机多少钱 丢一架飞机的钱够你买bb叫 用到退魔都用不完

网友:
用遥控器定时防止电池过放,学论坛帖子用舵机做了个报警器寻机

网友:
不止BB响,而且还需要尾灯

网友A:
尾灯用处不大,除非夜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灯用处不大,除非夜航。

我买了有尾灯的BB响,还是很帅气的,2.9克重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是没有经历过找机时机就在你旁边却找不到的痛苦。让找机的痛苦给你来得更猛烈些吧!

网友(2020-06-27):
有大分贝的BB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