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折腾mcpx bl换76T大齿,10mm内转电机,100S身体

楼主(2020-05-23):
半年前折腾过一次,用1106外转主电机成功飞,半年后再弄竞然又出现推30%油门熄火情况,而用内转电机不会,但手上10mm内转电机K∨太高,唯有改大齿轮,金鱼尾是通病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MzkzMzUw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f810b090d0debc0dce63631dd53e96f49

网友:
3D打印个机架吧

网友A:
顺便请教,推油门熄火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推油门熄火是什么原因啊

熄火应该是主板内置无刷电调固件的问题,这已经算上10年前的无刷产品了,只能驱动内转子和特殊结构的老式外转电机,就是磁片间隔大于单个定子P极宽度的外转电机,新型的穿越机电机都不能驱动
这内转子太耗电了,同样的电池和机身用hcp100S 原装主板飞能否五六分钟,飞MCPX BL 主板只能飞三四分钟

不过对频没对好也可能引起熄火,我之前MCPX有刷主板就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连续断续推油门否则得拔电重新上电,后来对频程序弄好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折腾双无刷就是麻烦,还不如就折腾130X,一个马达解决

网友:
手上有一架金鱼闹心,有人要么低价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火应该是主板内置无刷电调固件的问题,这已经算上10年前的无刷产品了,只能驱动内转子和特殊结构的老 ...

感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近期看了MCPX BL首发地平线官方视频才发现原机使用的是200MAH的2S小电池60克出头起飞,我这架用100S改出来的太重了都接近80克起飞,用K120的电池飞不了几分钟
看来想要好飞还是得选择合适的1104级别的2S外转小无刷+200MAH小电池,起飞重量不超过63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看了MCPX BL首发地平线官方视频才发现原机使用的是200MAH的2S小电池60克出头起飞,我这架用100S改出 ...

毕竟时间太久了吧